IBM X40 43 60 61 系列BIOS工具!!!

楼主(2012-06-20):
主要功能分离BIOS 的ROM程序。  官方程序都是打包。 使用专门的软件和方式。  以下提供的软件可以提取内容ROM。使用其它方式更新。 恢复BIOS。如果电脑升级BIOS出错。可以使用此软件自动恢复为默认的BIOS。

for Crisis BIOS Recover of Thinkpad T43 you will need:

1. USB floppy
2. Update Key/boot-block jumper LPT_plug (wiring diagram see .pdf)
3. WinXP running machine
4. decompress software i.e. 7zip

steps on WinX pmachine:
1. download from Lenovo site BIOS Update (Non-Diskette) image/program
        (i.e. 1yuj18us.exe or 70uj29us.exe)
2. decompress (i.e by 7zip) image/program to find .img-file
        (i.e.: 1YUJ18US.IMG or 70UJ29US.IMG)
2a.decompress img-file to find file $xxxxxxxxx.FL1 (x=dummy)
        (i.e. $0197000.FL1 or $0199000.FL1)
3. extract BIOS.WPH by running at command prompt:
        "e_bcpvpw.exe $0197000.FL1 BIOS.WPH"  or
        "e_bcpvpw.exe $0199000.FL1)BIOS.WPH"
4. place BIOS.WPH into this folder containing
        a. WINCRIS.EXE
        b. PHLASH16.EXE
        c. MINIDOS.SYS
        d. MAKEBOOT.EXE
        e. CRISBOOT.BIN
5. plug USB floppy to WinXP machine
6. run WINCRIS.exe to create Crisis Recovery Floppy

steps on Thinkpad T43 with faulty BIOS:
1. connect to Update Key/boot-block jumper LPT_plug
2. connect USB floppy
3. push poweron button
4. wait until Thinkpad T43 beebs and stops running
5. disconnect Update Key/boot-block jumper LPT_plug

也转个中文的  http://nbbbs.zol.com.cn/38/32108_377463.html

刷BIOS失败后的U盘恢复方法
一。工具。

2G左右的U盘。Bcpvpd软件。WINCRIS软件。BIOS 文件(要下载与安装的系统相符的bios文件。最好官网下载)  以下均以本地硬盘F盘为例。
二。

工具准备:将u盘格式化为FAT
纯bios.WPH的获取。a.双击解压bios程序安装到F盘,在F盘中找到安装的文件夹双击打开找到*.FL1和*.FL2文件复制到F盘根目录b.解压bcpvpd.rar到F盘根目录。C.解压WINCRIS.RAR到F盘根目录。d.在运行输入cmd 然后依次输入f:回车,cd bcpvpd回车,cd exe回车e_bcpvpw.exe f:*.FL1 bios.rom回车。e.到f盘下打开bcpvpdexe找到bios.rom修改属性为bios.WPH。
三. u盘的制作:

将bios.wph拷贝到解压的WINCRIS目录下。运行WINCRIS.EXE,单击“stat”按钮,出现消息框,单击”确定“开始处理u盘。处理结束出现消息框在单击确定当进度条显示完毕然后拔下u盘再插上单击确定。按上述方法再进行一次。即进行两遍处理。检查u盘内容中要有”MINIDOS.SYS”,”PHLASH16.EXE”,”bios.WPH”文件。如没有,前两个从WINCRIS目录下拷贝,bios.WPH从bios目录下拷贝。
四.恢复步骤.

去掉电池,拔掉电源。按住Fn+B不放(或者Windows键+B,FN+ESC,WINDOWS键+ESC)同时将外接电源插上,按开机键。还是按住不放过一会,刷机的话会有报警声或者是哗哗的刷盘声,一般在5分钟就会盲刷完成成后机子会自动重启,进入系统。

。完

网友:
自己用不上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