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机械方式可以实现自动打结?

楼主(2012-06-20):
需要在一条主线上隔一段距离打一个结,这个打结的线是另外的线,用哪种枢机方式能够实现?

网友:
参考缝纫机的结构看看

楼主:
想过,行不通,应该用其它的方法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28/17/8116540_182329259.shtml

看看这里面的吧,参考一下

网友:
有点奇怪,可以看到中心圈被线全套过去,那么中心圈,又如何与旁边接触固定呢?是磁悬浮吗

网友:
有捆包机,问问包装机械的。

网友:
打结看似简单,机械搞起来很难

楼主:
是啊,而且打的结是一个复合结,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圈就行了的!

网友:
是说捆包机吗 邮局的那种

楼主:
不是的,是打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