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和Protues联合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持续更新)

楼主(2012-06-20):
【长春-稻香 (891405379)  10:28:09

这是我的硬件连线

这是我的程序
/*------对应硬件:TX-1C单片机开发板------*/
/*------------11.0592MHz晶振-------------*/
/*--------------数码管动态显示---------------*/
/*------------2012年06月19日-------------*/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  //code相当于C语言的const就是常量数组
0x3f,0x06,0x5b,0x4f,  //如果下面的程序试图修改table[]数组的值,编译器将会报错。
0x66,0x6d,0x7d,0x07,  //段码数组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1[]={  //位码数组
0xdf,0xef,0xf7,0xfb,    //dfH=1101 1111
0xfd,0xfe          };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main()
{
while(1)
{
dula=1;
P0=table0[1];
dula=0;
P0=0xff; //P0=0xff,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table1[0];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500

dula=1;
P0=table0[2];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table1[1];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table0[3];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table1[2];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table0[4];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table1[3];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table0[5];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table1[4];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table0[6];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的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table1[5];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大约x毫秒
for(j=110;j>0;j--); //j=110
}
}

这是我的程序
这是单步调试的时候的现象

【长春-稻香 (891405379)  10:29:17
但是怎么调试的时候 单步到这里就是这样的啊??
这是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A:
把标题改下吧,要符合帖子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标题改下吧,要符合帖子内容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怎么改动以前的标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动以前的标题啊??

点击编辑帖子即可,你这样调试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时当程序运行到第二个数码管的送段选数据时,位选信号还是上一个数码管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好好理解下这个动态的过程

网友B:
改一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编辑帖子即可,你这样调试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时当程序运行到第二个数码管的送段选数据时,位选信号还是 ...

应该就是这样,全速运行的时候,不该亮的数码管某一段LED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设置

在哪里改设置,改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