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牛人会用十位的mma7455

楼主(2012-06-20):
哪位牛人会用十位的mma7455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38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SA0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x,y,z;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MMA8452(void);             //初始化MMA8452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MMA8452(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MMA8452(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MMA8452();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MMA8452_Start();
void MMA8452_Stop();
void MMA8452_SendACK(bit ack);
bit  MMA8452_RecvACK();
void MMA8452_SendByte(BYTE dat);
BYTE MMA8452_RecvByte();
void MMA8452_ReadPage();
void MMA8452_WritePage();

uchar  RX_DATA;
//-----------------------------------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
        RI=0;
        RX_DATA=SBUF;
}
//*********************************************
//串口初始化
//9600 bps @ 11.059 MHz
void init_uar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S=1;      //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1;
        EA=1;
}

//*********串口数据发送******************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TI=0;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MMA8452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MMA8452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MMA8452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MMA8452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MMA8452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MMA8452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MMA8452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MMA8452(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MMA8452_Start();                  //起始信号
    MMA8452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MMA8452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MMA8452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MMA8452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uchar Single_Read_MMA8452(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MMA8452_Start();                          //起始信号
    MMA8452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MMA8452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MMA8452_Start();                          //起始信号
    MMA8452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MMA8452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MMA8452_SendACK(1);
        MMA8452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MMA8452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01~0x06
//
//*********************************************************
void Multiple_read_MMA8452(void)
{   uchar i;
    MMA8452_Start();                          //起始信号
    MMA8452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MMA8452_SendByte(0x01);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01开始
    MMA8452_Start();                          //起始信号
    MMA8452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MMA8452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MMA8452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MMA8452_SendACK(0);                //回应ACK
       }
   }
    MMA8452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MMA8452,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MMA8452()
{
   Single_Write_MMA8452(0x2A,0x01);   //
   Single_Write_MMA8452(0x2B,0x02);   //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
    SeriPushSend('X');
    dis_data=(BUF[0]<<8)|BUF[1];  //合成数据
        dis_data>>=4;
        x=dis_data;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SeriPushSend('-');
        }
        else SeriPushSend('+');

    temp=(float)dis_data;      //计算数据和显示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qian);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bai);
        SeriPushSend(shi);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
    SeriPushSend('Y');

    dis_data=(BUF[2]<<8)|BUF[3];  //合成数据
        dis_data>>=4;
        y=dis_data;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SeriPushSend('-');
        }
        else SeriPushSend('+');

    temp=(float)dis_data;      //计算数据和显示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qian);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bai);
        SeriPushSend(shi);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float temp;
    SeriPushSend('Z');
    dis_data=(BUF[4]<<8)|BUF[5];    //合成数据
    dis_data>>=4;
        z=dis_data;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SeriPushSend('-');
        }
        else SeriPushSend('+');

    temp=(float)dis_data;      //计算数据和显示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qian);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bai);
        SeriPushSend(shi);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uchar devid;
  delay(2);                           //上电延时

  init_uart();
  Init_MMA8452();                 //初始化MMA8452

  RX_DATA=0;
  while(1)                         //循环
  {
// if( RX_DATA==0x31){
    Init_MMA8452();                //初始化MMA8452
    Multiple_Read_MMA8452();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SeriPushSend(0x0d);
        SeriPushSend(0x0a);

    display_x();                   //---------显示X轴
    display_y();                   //---------显示Y轴
    display_z();                   //---------显示Z轴

        RX_DATA=0;
    delay(50);                    //延时50ms
//   }
  }
}

给你个测试程序自己玩吧~

网友:
抱歉,给错了,给了个845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能弄出8为的来,但不知道10位的怎么弄。

网友B:
我买的7455,焊坏了一片。其余两片用2g,4g都好,读8g10位就不好使,连累整个芯片需要断电放置一两天,才能用。只能读2g,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7455,焊坏了一片。其余两片用2g,4g都好,读8g10位就不好使,连累整个芯片需要断电放置一两天,才能 ...

牛哥给我一份程序吧!!!谢谢啦
565715470@qq.com

网友:
#ifndef __MMA7455_H__
#define __MMA7455_H__

#define MMA7455_ADDER_WRITE 0x3A        //0x1D 左移,后边补一写位 0 ,得到0x3A
#define MMA7455_ADDER_READ 0x3B                //0x1D 左移,后边补一读位 1 ,得到0x3B
#define 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0x16
#define MMA7455_WHOAMI 0X0F

#define 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0x05        //2G检测模式
#define MMA7455_4G_Measurement_Mode 0x09        //4G检测漠式
#define MMA7455_8G_Measurement_Mode 0x01         //8G量程10Bit数据检测模式

#define MMA7455_READ_XL 0x00                        //读X轴8G量程10bits数据低8位
#define MMA7455_READ_XM 0x01                        //读X轴8G量程10bits数据第9位和第10位

#define MMA7455_READ_YL 0x02                        //读Y轴8G量程10bits数据低8位
#define MMA7455_READ_YM 0x03                        //读Y轴8G量程10bits数据第9位和第10位

#define MMA7455_READ_ZL 0x04                        //读Y轴8G量程10bits数据低8位
#define MMA7455_READ_ZM 0x05                        //读Y轴8G量程10bits数据第9位和第10位

#define MMA7455_READ_X 0x06                        //读 8bits X轴数据地址
#define MMA7455_READ_Y 0x07                        //读 8bits y轴数据地址
#define MMA7455_READ_Z 0x08                        //读 8bits y轴数据地址

void IIC_adder_write_byte(int8,int8);

#endif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if(IIC_respons())
                {
                         #ifdef DEBUG0
                                Prints("收到读MMA7455应答信号。");
                                Prints("\r\n\r\n");
                        #endif
                }
                else
                {
                        #ifdef DEBUG0
                                Prints("没有收到读MMA7455应答信号。");
                                Prints("\r\n\r\n");
                        #endif
                 }
        IIC_write_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量程检测设置寄存器寻址
                if(IIC_respons())
                {
                         #ifdef DEBUG0
                                Prints("收到MMA7455开启模式设置注册地址应答信号。");
                                Prints("\r\n\r\n");
                        #endif
                }
                else
                {
                        #ifdef DEBUG0
                                Prints("没有收到MMA7455开启模式设置注册地址应答信号。");
                                Prints("\r\n\r\n");
                        #endif
                 }
        IIC_write_byte(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3. 设置量程为2G,检测模式。量程检测设置寄存器配置数据写入
                if(IIC_respons())
                {
                         #ifdef DEBUG0
                                Prints("成功设置MMA7455量程和检测模式,并获得应答信号。");
                                Prints("\r\n\r\n");
                        #endif
                }
                else
                {
                        #ifdef DEBUG0
                                Prints("设置MMA7455量程和检测模式,没有获得应答信号。");
                                Prints("\r\n\r\n");
                        #endif
                 }
        IIC_stop();

////////////////////////////////////////////////////////////////

                //8G10bits模式        低8位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READ_XL);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start();                                                                                   //3.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IIC_respons();
                tempL=IIC_read_byte();                                                          //4.读数据
                IIC_stop();

                //8G10bits模式        X轴第9位和第10位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READ_XM);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start();                                                                                   //3.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IIC_respons();
                tempM=IIC_read_byte();                                                                //4.读数据
                IIC_stop();

///////////////////////

有点乱,但是你能读出2g,就应该能看明白。 我的8g读不出来,可能也许不是芯片,是程序问题。但以前度出过几回。后来彻底读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