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四轴飞行器求教

楼主(2012-06-20):
    本人刚接触四轴几天,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因为是新手,而且经济实力有限(大约预算1500),所以希望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二。
   目前我只知道四轴大概需要的是机架用铝管做好像是比较普遍,商品机架太贵了,电机不知道无刷和有刷哪个更好用一些,电调是买成品好一些还是自己定制电路板好(综合考虑),MCU上除了最主要的AHRS外还需要哪些东西,像大气压感应器GPS是否为必需的,似乎遥控器大家都是买现成的啊。
   另外我对上面的部件的市面上有哪些品牌的以及各自特点性能还不是很了解。
   最后也就是软件编程方面,目前就只会C语言编程,单片机知识几乎为零,不知哪些模块需要编程,飞控算法和飞控板的材料哪一个对自动平衡的影响更大,前者是否能弥补后者的不足?
   因为以前从没接触过,第一次看见也是在《三傻大闹宝莱坞》里乔伊的作品,不知大家都是像乔伊那样从零开始自己设计的,或者各位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料推荐,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目前就只会C语言编程  就买成品吧

除非想多学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只会C语言编程  就买成品吧

除非想多学点东西

不知道需要哪些知识,虽然我目前懂的东西少,但是积少才能成多啊,如果大侠有什们好的建议,能为我指点一二么

网友B:
这玩意儿自己做的话,要是没有些许的基本功恐怕不是《三傻大闹宝莱坞》那么简单,建议买成品,

网友C:
先买个apple 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自己做的话,要是没有些许的基本功恐怕不是《三傻大闹宝莱坞》那么简单,建议买成品, ...

我买过一个小的直升机模型,拆了看它的结构很简单,主要是没有自主的平衡系统,所以飞行的时候全靠操作,后来在《无线电》上看到过一个四轴的介绍,觉得四轴更酷一些,而且我更喜欢自己动手做的东西,最近我也在学习相关的数学和力学知识,另外我想程序那部分是最难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算法问题,所以决定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买个apple 爽下

呵呵,经济实力还达不到,用那个玩游戏的确很酷,不过我跟喜欢《幽灵行动.阿尔法》里面的那个四轴,他的稳定性就不说了,飞行的时候噪声很小,最棒的是他的AI,目前就看到过这一款,虽然最后炸鸡了

网友D:
恕我直言,总觉得那4个几千转的飞刀是很危险的。专业人员都是在像动物园似的铁笼子里飞着玩的,比如BUAA院里就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总觉得那4个几千转的飞刀是很危险的。专业人员都是在像动物园似的铁笼子里飞着玩的,比如BUAA院 ...

今天看到一个老外的单兵作战武器,真枪实弹的四轴飞行器,当时看到枪口对准他自己的时候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想要做好一件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吧,我想。

网友:
当然当然。我只是说要是自己做的时候要做结实点,特别是桨要固定牢靠,遥控器一定要可靠,一切安全第一不可忽视。

网友:
有没人一起做啊  计划用stm32 让PCB一起飞

网友:
这东西虽有陀螺仪,跟电视里面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东西有的琢磨了,

网友E:
加我,我给你些入门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我,我给你些入门资料

你好
我跟楼主一样
能指导下吗?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
怎样联系你?

网友:
我也准备买电机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我给你些入门资料

嗯,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方面的资料了,打算这周末在网上选购电子器件,前些天在站长那儿看到一份资料,不过毕竟是几年前的,另外对一些数学知识还有所欠缺,不过这方面我会自己补上的,我的Q是416266836,如果有什么好的资料希望分享,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开帖,这样应该会有更多和我一样的人受益吧。

网友:
是不是说这里将会有一次小规模的新人四轴开发集会?

网友:
最近怎么了啊,看来莫大得开个入门贴

网友F:
这要求 看来1k5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我,我给你些入门资料

为什么不直接传上来呢?留qq是很不好滴~~

网友G:
这段时间我也在看  准备自己做   现在正筹划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段时间我也在看  准备自己做   现在正筹划遥控

网站里似乎关于遥控的帖子很少啊,好像都是买遥控器,自己做的电路板和买的在功能上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要求 看来1k5搞不定

其实是能做出来的,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在硬件上不敢用要求不高,我看了最主要的是飞控板那一块,像KK那种只有陀螺仪的就只有七八十块,而像国外MK之类的得花上万,不过到底区别在哪,做工精细吗,还是有其他因素,不是很了解

网友:
做四轴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H:
资料直接发到论坛上面,不要使用QQ,我设计过电调,市面上应该有几十K的销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站里似乎关于遥控的帖子很少啊,好像都是买遥控器,自己做的电路板和买的在功能上有什么优势吗 ...

自己做的遥控通常是用现成的无线模块,比较有限制性,不能使用通用的接收器,所以接收器和发射器都要做,而且协议也是自己的。
优点:灵活,省钱
却点:稳定性有待考证,专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资料直接发到论坛上面,不要使用QQ,我设计过电调,市面上应该有几十K的销量了吧 ...

群里原来开源的iic电调也不错

网友G:
刚才看到一件店铺  里边卖的9轴+bmp085  100块钱,很实惠。
另外比较看中的是店里的一款小四轴pcb,回来可以自己焊接,省钱还安全

为了避免有打广告的嫌疑,店铺就不说了,自己去TB搜“微型四轴飞控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群里原来开源的iic电调也不错

IIC的稳定性稍微差点,可以改成P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IIC的稳定性稍微差点,可以改成PPM的

但是也有人说I2C电调更好一些,PPM的不稳定,延迟高,我们用过I2C,买了一个好盈3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看到一件店铺  里边卖的9轴+bmp085  100块钱,很实惠。
另外比较看中的是店里的一款小四轴pcb,回来可 ...

焊接电路板需要哪些工具呢,另外定制pcb板是把软件图纸发给厂家吗,电路板也能自己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电路板需要哪些工具呢,另外定制pcb板是把软件图纸发给厂家吗,电路板也能自己做不? ...

电烙铁焊锡丝
阿莫这里就能做pcb,具体方法论坛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看到一件店铺  里边卖的9轴+bmp085  100块钱,很实惠。
另外比较看中的是店里的一款小四轴pcb,回来可 ...

今天买到的1045的桨,看了吓一大跳,有半个手臂长,而KK的板子小的可怜,请问选桨都有什么讲究,像掌上四轴的桨是多大的呢?

网友:
跟楼主一样,想做四轴,希望能交流讨论。。。。
QQ:1170390422

网友:
楼主要补的太多了 还是多翻翻之前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资料直接发到论坛上面,不要使用QQ,我设计过电调,市面上应该有几十K的销量了吧 ...

今天我连接电源的时候飞控板响了一声后电调就嘟嘟直响,不知是哪个地方的线接错了吗?

网友:
如果是研究算法,何必搞大呢,可以从MINI四轴入手啊,又安全,投入也少,估计500就能搞定,其它的就是写算法了

网友:
我们团队的话最近也在做四轴,感觉的话。这个还真不是楼主想像的那么简单,虽然我只是负责电调这块。只是这块就搞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其他人做飞控还有图像处理,以及结构架子还有无线图传的也都比较麻烦,建议楼主如果只是自己玩玩的话,还是先买成品吧。至于程序可以尝试自己写下,网上也有很多的资料。硬件方面感觉还是有待考虑滴。楼主可以先买成品试试,感觉玩腻了,再自己尝试硬件部分,嵌入式的编程。PS:坛子里有木有做电调成功的经验啊。求指导啊

网友:
先会玩四轴吧  如果不会玩的话  肯定不能理解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