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将GSM无线模块的MIC和EAR自环?

楼主(2012-06-20):
目的是:给模块打电话的时候能听见自己的回声

网友:
怎么知道是自己的回声还是电话自己的声音... 一般的voip测试是录后回放的

网友:
把听筒对着mic放置就可以了

网友:
电讯网络里···得消侧音,还得引入点侧音。。。

楼主:
能不能直接将MIC和EAR电路上直接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