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DVCC问题

楼主(2012-06-20):
msp430f149的DVCC是否要接10uf的电解电容,如果接上的话 我发现工作时把电源断开,然后马上上电的话,单片机无法正常启动;若不接此电容则每次都可以正常启动,不知这个电解电容是否必须的呢

楼主:
我现在的测试情况是把这个电解电容拿掉了,测试了一个下午,各项功能都是运行正常的

网友A:
加大电容的话,上电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容的话,上电加延时

程序里直接加大延时?

网友:
复位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void main (void)
{
  停止看门狗

  延时

  应用函数
}

网友:
你复位电路是RC复位吧,430在2.7那里还能工作,而且自己耗电小。

网友:
嗯,复位的问题,残余电量会导致死机现象。
加个复位芯片。
10uF的电容用不用这个不能确定其稳定性。

楼主:
楼上的几位分析的都有道理,确实是RC复位电路引起的,残余电量释放的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