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激励时一个现象,求解释 谢谢

楼主(2012-06-20):
仿真达到预计了
但是
从图上看,为啥要到第二个CLK的上升沿, LED3才有反应呢?

为啥第一个CLK的上升沿,LED3没有变化呢?
两个上升沿时,信号都一样呀,,出了LED3
怎么解释?

网友:
就这么点,估计只有神才能救你了。

网友:
同楼上了  这点信息   神都救不了。

楼主:
代码和 tesb bench 来了

一个点灯程序的部分代码:

assign  sw =       {sw0,sw1,sw2,sw3};
        assign  {led0,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 = led;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led<='b0;
                     else
case ( sw )
                            4'b1110:  led <= 8'b0000_0001;
                            4'b1101:  led <= 8'b0000_0010;
                            4'b1011:  led <= 8'b0000_0100;
                            4'b0111:  led <= 8'b0000_1000;

                            4'b1100:  led <=8'b0001_0000;
烧到板子里时,按下sw0 ,板子上的LED5灯是亮的, 即led4=1 ,
                            4'b1001:  led <= 8'b0010_0000;
                            4'b0011:  led <= 8'b0100_0000;
                            4'b0110:  led <= 8'b1000_0000;
                            default:  led <= 8'b0000_0000;
但是,仿真时,就出了问题,仿真是对激励如下:
initial begin
              //Initialize Inputs
              clk= 0;
              rst= 0;
              sw0= 0;
              sw1= 0;
              sw2= 0;
              sw3= 0;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Add stimulus here
            clk=1;
                rst=1;
                //#100;
                sw0=1;sw1=1;sw2=0;sw3=0;
                #10;
                clk=0;
                rst=0;
                #10
                clk=1;
                rst=1;
                sw0=1;sw1=1;sw2=0;sw3=0;
                #10;
                clk=0;rst=0;

       End

楼主:
发布了短信呵呵

是ISE自带的 仿真工具

网友:
我用的是 modelsim

楼主:
那您仿真一下看看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呢?

难道自带的仿真工具不专业?

网友:
因为rst吧,你仿真图没显示出来

楼主:
// Add stimulus here

                //#100;
                #10;
                sw0=1;sw1=1;sw2=0;sw3=0;

                clk=1;
                rst=1;
                #10;
                sw0=0;sw1=0;sw2=0;sw3=0;
                clk=0;
                rst=0;

                #10;
                sw0=1;sw1=1;sw2=0;sw3=0;

                clk=1;
                rst=1;
                #10;
                sw0=0;sw1=0;sw2=0;sw3=0;
                clk=0;
                rst=0;

我现在这么写,如上的激励信号,, 就完全符合要求了
但是
我不明白的是
sw0=1;sw1=1;sw2=0;sw3=0;

上面的按键信号和下面的时钟信号,为啥位置不一样,效果就有区别呢?
                clk=1;
                rst=1;

开始的时候, CLK 信号在前面,,就导致了本帖最初的贴图那样的效果
而CLK 信号,放在 按键信号的后面,,就完全OK 了呢?
请指导谢谢

楼主:
不是并行的方式么?

难道只能用时序延时来解释了?

网友:
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你吗?搞得你跟没任何常识一样。你的时钟已经走过去了,你才拨开关,你说会有反应吗?OMG,时钟竟然这样产生,也太水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俺不是菜鸟嘛

但是看书上说, 所有句子都是并行的呀,既然是并行,就没有应该没有先后顺序呀

看来是俺理解错了

谢谢指导

网友:
时钟信号单独写
always
  begin
    #n clk = 0;
    #n clk = 1;
  end

PS: n的取值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