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217hz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20):
音频输出已经用变压器转成单端了
干扰由地引入 幅值约为300MV
这个咋解决啊...

网友A:
如何确定干扰由地引入?

TDMA时隙噪音一般有两种途径形成干扰,电源和空间耦合。电源干扰,一般要加大GSM电源部分的带载能力,包括地回路,增加滤波措施,模拟部分最好不要和GSM共用一个电源灯措施来解决。空间耦合比较难处理,最好的办法是屏蔽壳,做好GSM射频匹配和天线,在被干扰的信号上加上39pF电容到地,注意信号线的两端都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确定干扰由地引入?

TDMA时隙噪音一般有两种途径形成干扰,电源和空间耦合。电源干扰,一般要加大GSM ...

记得只要跟输出不共地 就一点点噪声都没
然后用磁珠隔离输出的各条引线 噪声也降低不少
用示波器看电源 大约有0.3-0.4V的波动 无论直接用锂电供电还是外接电源
那个干扰声咋都没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