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开始做ARM9的项目,哪位大侠推荐个开发板

楼主(2012-06-20):
        刚刚开始做ARM9的项目,选择的芯片是AT91SAM9G45,哪位大侠推荐个开发板,还有比较好的入门书籍。我的基础是做过ARM的cortexM3。。。ARM9没有接触过呢,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过了!
我看到网上有这个 <NewMsg-9G45  860一套,价格不错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系统需要跑linux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入门书籍推荐推荐也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少走冤枉路。。。。

楼主:
再顶一个。。等待中。

网友A:
建议用 2440吧, 资料很多, 开发板也便宜,

网友B:
时间紧,最好买现成的板子,自己做,没有一年时间不可能搞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2440吧, 资料很多, 开发板也便宜,

   我也想啊。。。但是经理选好了型号了。让我们学习一下,下面的项目要干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因为正在做的项目处于收尾阶段,所以有空看看,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板子也没选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紧,最好买现成的板子,自己做,没有一年时间不可能搞稳定的。

   嗯,9494.经理说买一个评估板,到时候改改,就行了。所以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个。比较可靠地。

网友B:
买ATMEL原厂的啦,应该是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ATMEL原厂的啦,应该是比较可靠。

    啊???在哪里买呀??

楼主:
   上传一本book。希望大家能够用得到。

楼主:
  又传了一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在哪里买呀??

可以联系它的代理商啊,好的话还可借来用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它的代理商啊,好的话还可借来用你

  奥。没联系过啊。您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