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64下载代码时总是报错

楼主(2012-06-20):
使用的单片机是AT91SAM7S64,
IAR编译能产生.bin文件,之前一切正常,但是,但是,但是……
用J-Link仿真器,下载界面为J-Flash下载代码到ARM7的时候,出问题了:
报错如下:
请问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可能的原因是:(1)起始地址不对,查了很多资料,说是 10 0000,但没用。(2)J-Link设置不对,从情况来看,没有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AT91SAM7S64可能有问题了,换一片试试

网友A:
JLINK不识别主芯片吧?

网友B:
不识别就不会到下载这一步了,能进下载过程,肯定是识别了,还连接成功了

网友A:
vfb 那可能是板载FLASH的问题了?块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b 那可能是板载FLASH的问题了?块出错。。。。。。

换一块板子下载成功,但又出现新问题了,USB口插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显示新硬件。
导致无法查看下载是否成功。
USB驱动之前是安装成功的,只是现在插上电脑后,没反应,您知道问题所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识别就不会到下载这一步了,能进下载过程,肯定是识别了,还连接成功了 ...

换一块板子下载成功,但又出现新问题了,USB口插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显示新硬件。
USB驱动之前是安装成功的,只是现在插上电脑后,没反应,您知道问题所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不识别主芯片吧?

能识别,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