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TFT屏求助

楼主(2012-06-20):
最近开始学习TFT遇到了点问题 希望大家帮帮忙,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系列的 驱动用的9320,现在感觉是数据没写进去,想写一个读寄存器的函数 但好像不能用,已经调试了两天了,硬件什么的都没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include <MC9S12XS128.h>

#define Bus_16        //16位数据模式,如果使用8位模式,请注释此语句,如果使用16位模式,请打开此句
#define  LCD_DataPortH  PTT     //高8位数据口,8位模式下只使用高8位
#define  LCD_DataPortL  PORTA  //低8位数据口        ,8位模式下低8位可以不接线,请确认P0口已经上拉10K电阻,不宜太小,最小4.7K,推荐10K.
#define LCD_RS   PTP_PTP0                  //数据/命令切换
#define LCD_WR   PTP_PTP1                  //写控制
#define LCD_RD   PTP_PTP2                     //读控制
#define LCD_CS   PTP_PTP3                //片选
#define LCD_REST PTP_PTP4

void delayms(int count)  // /* X1ms */
{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000;j++);
}

#ifdef  Bus_16    //条件编译-16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LCD_DataPortL=VL;
        LCD_WR=0;
        LCD_WR=1;
}
#else                        //条件编译-8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H=VL;
        LCD_WR=0;
        LCD_WR=1;
}
#endif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发送命令-8位参数
{
    LCD_RS=0;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8位参数
{
    LCD_RS=1;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Com_Data(int com,int val)                   //发送数据命令
{
        Lcd_Write_Com(com>>8,com);
    Lcd_Write_Data(val>>8,val);
}

void LCD_read_com(char VH,char VL)     //读寄存器编号
{

  int a,b;

   LCD_CS=0;
        Lcd_Write_Com(VH,VL);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号
     DDRA= 0x00;
    DDRT=0x00;
    DDRP=0xff;
          LCD_DataPortH=0x00;   //全部输出0
          LCD_DataPortL=0x00;
          LCD_CS=0;
                LCD_RS=1;
    LCD_RD=1;
    LCD_RD=0;
    LCD_RD=1;
        //读取数据(读寄存器时,并不需要读2次)
  a= LCD_DataPortH;
  b= LCD_DataPortL;

          DDRA= 0xff;
    DDRT=0xff;
    DDRP=0xff;
    LCD_CS=1;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ite_Com(0x00,0x20);Lcd_Write_Data(x1>>8,x1);          //设置X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0x21);Lcd_Write_Data(y1>>8,y1);   //设置Y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0x50);Lcd_Write_Data(x1>>8,x1);   //开始X
        Lcd_Write_Com(0x00,0x52);Lcd_Write_Data(y1>>8,y1);          //开始Y
    Lcd_Write_Com(0x00,0x51);Lcd_Write_Data(x2>>8,x2);   //结束X
        Lcd_Write_Com(0x00,0x53);Lcd_Write_Data(y2>>8,y2);   //结束Y
    Lcd_Write_Com(0x00,0x22);
}

void Lcd_Init(void)
{
    DDRA= 0xff;
    DDRT=0xff;
    DDRP=0xff;
    PUCR=0x11;
    LCD_REST=1;
    delayms(5);
        LCD_REST=0;
        delayms(5);
        LCD_REST=1;
        LCD_CS=1;
        LCD_RD=1;
        LCD_WR=1;
        delayms(5);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_Com_Data(0x00e5, 0x8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0, 0x0001);
                Lcd_Write_Com_Data(0x0001, 0x01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2, 0x07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3, 0x103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4,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8, 0x0202);
                Lcd_Write_Com_Data(0x0009,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A,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C,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D,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F, 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Lcd_Write_Com_Data(0x0010,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1, 0x0007);
                Lcd_Write_Com_Data(0x0012,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3, 0x0000);
                delayms(15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0, 0x17B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1, 0x0007);
                delayms(5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2, 0x013A);
                delayms(5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3, 0x1A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29, 0x000c);
                delayms(50);
        //-----Gamma control-----------------------
                Lcd_Write_Com_Data(0x0030,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31, 0x0505);
                Lcd_Write_Com_Data(0x0032, 0x0004);
                Lcd_Write_Com_Data(0x0035, 0x0006);
                Lcd_Write_Com_Data(0x0036, 0x0707);
                Lcd_Write_Com_Data(0x0037, 0x0105);
                Lcd_Write_Com_Data(0x0038, 0x0002);
                Lcd_Write_Com_Data(0x0039, 0x0707);
                Lcd_Write_Com_Data(0x003C, 0x0704);
                Lcd_Write_Com_Data(0x003D, 0x0807);
        //-----Set RAM area-----------------------
                Lcd_Write_Com_Data(0x0050,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51, 0x00EF);
                Lcd_Write_Com_Data(0x0052,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53, 0x013F);
                Lcd_Write_Com_Data(0x0060, 0x27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61, 0x0001);
                Lcd_Write_Com_Data(0x006A,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21,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20, 0x0000);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Lcd_Write_Com_Data(0x0080,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1,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2,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3,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4,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5, 0x0000);
        //-----Panel Control----------------------
                Lcd_Write_Com_Data(0x0090, 0x0010);
                Lcd_Write_Com_Data(0x0092,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93, 0x0003);
                Lcd_Write_Com_Data(0x0095, 0x0110);
                Lcd_Write_Com_Data(0x0097,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98, 0x0000);
        //-----Display on-----------------------
                Lcd_Write_Com_Data(0x0007, 0x0173);
                delayms(50);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

void Pant(char VH,char VL)
{
        int i,j;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Address_set(0,0,239,319);
    for(i=0;i<320;i++)
         {
          for (j=0;j<240;j++)
                   {
                 Lcd_Write_Data(VH,VL);
            }

          }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
main()
{
        Lcd_Init();          //TFT初始化
        Pant(0xff,0xff);         //TFT清屏
        delayms(2000);

         LCD_read_com(0x00,0x22);
        while(1)
        {
            Pant(0xf8,0x00); //红色
                delayms(2000);
            Pant(0X07,0xE0); //绿色
                delayms(2000);
            Pant(0x00,0x1f); //蓝色
            delayms(2000);
    }
}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
驱动电压过高是不是也会导致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