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镀镍成功。。。

楼主(2012-06-20):
   最近一直在研究水冷头制作,然后因此研究起来了solidworks里面的Flow Simulation 还有同时研究的电镀。。。现在小有成就!!!  首先先上一下仿真的图片吧。。。亲

   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仿真,搞了很久了。。。。。。对错先不说,反正是的确有效果!!!对学习很有帮助。。。。。

楼主:
     下面为亲奉上一些实验时的图片,查了好久的资料了,各种工艺,然后各种注意的事项,当时满头大汗啊!!!!!花了一下午了,不过真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以后再也不用害怕东西生锈了,啦啦啦

     经过这次的实验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效率特别高,又多为了我们学校两个NO.1了。。。诶诶,自己都佩服自己了!!!

网友A:
学校有设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校有设备加工?

学校才不会那么好呢,所有的东西全是自己搞的,能简单的尽量简单的,什么烧杯啊。。。这些都很容易买吧!!~关键是乱七八糟的原料。。。。这些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牛逼,没有看懂的说

假单来说就是电镀,完全手工哦!没有找任何热帮忙哦。。。。。。纯手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为亲奉上一些实验时的图片,查了好久的资料了,各种工艺,然后各种注意的事项,当时满头大汗啊! ...

继续发图!!!啦啦啦啦  自豪呢!!!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点相关的基础知识,让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D:
怎么镀的科普下吧。

仿真是ansys 做的吗?

网友:
表面修复技术课程学过,不过都忘了。话说镀之前的表面处理很重要。

网友:
来点基础知识吧,让咋们也试试

网友:
废料怎么处理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点相关的基础知识,让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我是从学校借的书里面找的~~~自己也没什么资料的  就算是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镀的科普下吧。

仿真是ansys 做的吗?

之前都说了solidworks 里面的flow simulation吗!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lz也让我学学,东西不错,不过还不明白是电镀或者是化学镀? 镀的流程怎么样?

网友:
开眼,这也行!

网友:
这个方法能给塑料件电镀么?

网友:
能否出教程?造福菜鸟。

网友:
这个必须的关注一下。。。谢谢楼主分享这些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给不锈钢或者镀锌板表面进行类似的操作?
楼主过程详细点呗,还有原材料之类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给不锈钢或者镀锌板表面进行类似的操作?
楼主过程详细点呗,还有原材料之类的^_^ ...

这个怪麻烦的,主要是我现在自己也是实验阶段,实验发现,真的特别麻烦的,我昨晚不小心掉进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剪刀,然后对溶液有了污染,我当时还很速度的取出了!!!

真的工艺对各种方面都非常严格的!!!!!,比如温度啊,pH值啊,质量分数啊,体积分数啊,溶液的配制相当严格的》》》》所以哦也不敢误导大家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上网找本书,自己按照(一定是一种配方)自己试验,买这些材料要花很多钱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给不锈钢或者镀锌板表面进行类似的操作?
楼主过程详细点呗,还有原材料之类的^_^ ...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只要镀底层就应该都可以的,一般工艺很复杂的!!!工艺有很多种的

网友:
楼主应该将自己的电镀过程简单的介绍下,比如用什么设备,什么电镀液,电镀时间等,要不然会认为是炫耀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只要镀底层就应该都可以的,一般工艺很复杂的!!!工艺有很多种的 ...

要是原材料好买,过程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我也想试试,这样就不用喷漆了,喷的漆不耐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原材料好买,过程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我也想试试,这样就不用喷漆了,喷的漆不耐碰~ ...

关键是怎的很不好买!!!而且还要考虑镀液的质量!!!还有一些金属杂质的析出。。。乱七八糟的,估计要买二十几种材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的很不好买!!!而且还要考虑镀液的质量!!!还有一些金属杂质的析出。。。乱七八糟的,估计要 ...

那我还是继续喷漆算了,哈哈哈~

网友:
原料可以在TB上买,大部分都有。

网友:
将过程用用料写得详细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还是继续喷漆算了,哈哈哈~

呵呵,这个要报着不怕死的心才能搞的!!!有些配方还需要氰化物呢。。。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要报着不怕死的心才能搞的!!!有些配方还需要氰化物呢。。。你懂得!!!  ...

一提氰化物,我又想起了图灵,今天图灵诞辰100年

楼主:
C:\Users\SwangLei\Desktop\IMAG0114.jpgC:\Users\SwangLei\Desktop\IMAG0115.jpg   东西都齐全了,今天忙了一下午,终于将自己设计的东东装在了电脑上面。。。等有空超频试试。。。。。啦啦啦啦

楼主:
刚才不会恢复图片,晕倒了都

网友F:
LZ发贴是个什么目的呢,显摆?放点资料出来吗,科普下我等菜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发贴是个什么目的呢,显摆?放点资料出来吗,科普下我等菜鸟吗

诶呀,这个问题我都回答好多遍了,不是我不给资料,我自己也是翻书的。。。关键是这东西要涉及到有毒物质的,我也不敢随便出啊。。。如果那个人中毒了找我怎么办啊,我相信有心的人有兴趣的都会自己找资料自己研究吧,要不我感觉大多数人都是要了资料看两眼也就算了~

网友:
鉴定结果:楼主怕出事故,不愿意将技术资料分享。所以,让童鞋们自己去摸索,可能自己摸索更容易出事故,或者更容易成功。我想可能楼主认为这个操作过于简单化了。

网友G:
手工镀镍成功

大哥这个也叫镀鉻?这个就是一个药水发黑好不好。就是老工人常说的“发黑”。连表面炭化、渗碳都不是。淘宝里面卖这个药水的多的去了。现在早就不需要电炉煮来煮去了。自己搜索淘宝常温发黑药水、氧化药水。这种方法只能用来对金属“染色”表面氧化用。搞手电的桶友早就在用。我自己试过染色过的黑色的铝壳手电,拿到煤气炉上烧烧可以从黑色变成红色,时间长点还会变成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这个也叫镀鉻?这个就是一个药水发黑好不好。就是老工人常说的“发黑”。连表面炭化、渗碳都不是。淘 ...

大哥,你自己看错就不要乱留言好不好,我是按照配方自己电镀的好不好。。。。底下有几张照片的看不到啊,买了那么多化学材料被别人这么说,真火了。。。你是不是看到我那有个酒精架子就说我是火烤的呀???搞笑了。。。。。  拜托看清楚点好不好

网友:
PCB板镀锡可以么?

网友G:
大哥,你自己看错就不要乱留言好不好,我是按照配方自己电镀的好不好。。。。底下有几张照片的看不到啊,买了那么多化学材料被别人这么说,真火了。。。你是不是看到我那有个酒精架子就说我是火烤的呀???搞笑了。。。。。  拜托看清楚点好不好

还在上大学?留言没有贬低你的意思,现在的大学生能动手的已经非常的少,这点是肯定的。lz的动手能力毋庸置疑。但不知道你下过工厂吗?留言是指出你所谓的“手工镀镍”和工业上说的“镀”不是一个意义,明白吗?“镀” 是通过电解的办法使得镀液中的金属离子析出,沉积在工件金属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致密金属层,说简单点就是在工件表面覆盖包裹上另一种金属,如同菜刀包钢一样。水冷我也玩了好多年了。你现在所谓的“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镀,用工厂里的行话说就是染色,着色。
    你用的这些方法在很多年前菜羊300a的年代水冷、油冷bbs上已经讨论无数次。你用的那些药水达不到严格意义上“镀”的要求,在工业上的称谓就叫发黑。我相信这个你们老师上课时一定跟你们提过的。还有不要搞氰化物发黑药水,氰化物虽然是最有利离子游离但是污染太大,这是不为子孙后代的考虑的短视行为。普通的硫酸根离子在电泳作用下足以。这个恐怕要等你有小孩才能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在上大学?留言没有贬低你的意思,现在的大学生能动手的已经非常的少,这点是肯定的。lz的动手能力毋庸 ...

完全是按照工艺配方电镀的啦。。。配那个破溶液都花了我好长时间了,什么需要多少ph值啥的都严格控制的,还有溶液杂质都有控制的啦!!!实在是不想解释了。。。。。。。。。。。。。。。。。。。。。。。。

网友:
楼主你是在宿舍搞的?

网友H:
楼主宿舍的结构跟广工很像,不过看头像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宿舍的结构跟广工很像,不过看头像不是

呵呵  这个问题早就回答过了  那时候去内蒙比赛,然后随便放了个pose的图片的。。。。我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读的,刚刚毕业的。。。。。。的确是在我宿舍做的所有的事情。。。。。。呵呵

网友:
别折腾了...自己弄电镀真的不是好事情,很多原料可能是剧毒的.....

楼主:
最近在找工作,怎么找个工作就这么难呢?我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牛人的啊。。。为什么发过去的邮件都没有人叫我去面试的啊。。。虽然我比较心急,朋友都跟我说要一个星期的,我想第二天就收到消息。。。。。呜呜呜          哪位大侠给我个工作在上海的。。。最好是做设计机械结构的、机器人相关的。。。。。电路板啊  我都很厉害的。。。。呜呜呜呜

网友I:
楼主你把你的各种作品搞成照片或是音视频介绍,然后发过去估计会脱颖而出的机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把你的各种作品搞成照片或是音视频介绍,然后发过去估计会脱颖而出的机会大一些。 ...

诶,估计是你不知到,那些hr啊,连看都不看的。。。要看运气的还!!!我的自荐信里面都有贴作品的图片了的,好几个呢!!!等得都郁闷了,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这个也叫镀鉻?这个就是一个药水发黑好不好。就是老工人常说的“发黑”。连表面炭化、渗碳都不是。淘 ...

传说有种镀法叫化学镀。。。。

网友:
这个会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楼主的废液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诶,估计是你不知到,那些hr啊,连看都不看的。。。要看运气的还!!!我的自荐信里面都有贴作品的图片了 ...

还有另一种途径:你把你的简历或介绍贴到招聘网站上,每天都去更新一下,这样就会保持新鲜度,容易引起猎头的注意,通过猎头的成功率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另一种途径:你把你的简历或介绍贴到招聘网站上,每天都去更新一下,这样就会保持新鲜度,容易引起猎 ...

怎么个更新法呀?难道给公司每天发一份?这样人家不会很讨厌的嘛?我通过前程无忧这些网站每天甚至每小时都看的,但是就是好像都没有人看过我的简历一样!很坑爹的!!!

网友(2012-07-23):
这都行  楼主强悍

网友J(2012-11-02):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看明白

哈哈,这个当然看不明白了,配镀液需要好几种材料呢,维护镀液也同样需要很多材料的,再加上处理金属的溶液,还有电解脱脂的溶液,加起来十几种材料配呢。。。。。。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配方,买个高精度电子秤还有去化工店买些材料自己试试。。。。但是当中的工艺很讲究的。。。

网友K:
楼主 那个simulation仿真跟  你那个实验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仿真怎样指导实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那个simulation仿真跟  你那个实验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仿真怎样指导实验呢? ...

亲,流体仿真吗。。。。。。设计里面内部的结构,可以反正出固定流量的流体在不同结构的导热块(接触面积&流体阻力_流速),所带走的热量吗。。。。。。明白了么?亲

网友K:
引用 楼主:
亲,流体仿真吗。。。。。。设计里面内部的结构,可以反正出固定流量的流体在不同结构的导热块(接触面积 ...

你这实验是静态的液体吧

网友:
楼主好强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实验是静态的液体吧

当然是流体啦,有水泵的,有机会你可以了解下电脑水冷。。。。超频很多人用的。。。。。

网友L:
说真的,LZ有点小小的炫耀。拿Solidworks里的simulation来仿真流体简单的模型也许还可以,稍微复杂点的也就是能得出一张漂亮的图而已。边界条件、网格划分的科学严谨与否都会影响结果的精度甚至是正确性。反正我没见真正专业搞流体的人玩Solidworks。。。至于手工镀镍,LZ没有说过程,所以也不好判断,也不是没有可能用化学镀的方式。但是真的对身体不好,玩几次过过瘾就行了。

网友M:
我这几天那金盐药水镀PCB的,每次镀都怕怕的,里面有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真的,LZ有点小小的炫耀。拿Solidworks里的simulation来仿真流体简单的模型也许还可以,稍微复杂点的也就 ...

恩,你说得很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用solidworks仿真也不是真的为了用那个来糊口的,只不过是感兴趣,就学习了一下,然后刚好那时候手头在做水冷的玩,就去学校图书馆借书回来研究。然后你说的那些化学药品,我当然知道有害的啦。。。但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东西牺牲一点我是觉着值得的。。。。很感谢你的说法,我个人是很明白其中的麻烦的。。。。。。。但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别人不喜欢做的我有可能会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几天那金盐药水镀PCB的,每次镀都怕怕的,里面有氰的

我了个去,还有氰啊。。。。。我很好奇你那个金盐药水到底是什么啊。。。。。。我现在已经在上海这边工作了,上海这边对化学药品管得很严,我一直想买两升的浓盐酸或者硫酸,但是买不到,我在浦西已经有一个供货商了,但是他要求我一次得买十瓶才给我发货,我就一直没买。。。。的确在公司最近也挺忙的,实在没时间理那些事情。。。。。。。。。你镀什么电路板啊?镀银么?我之前在网上见到直接有化学镀银的试剂的啊。。。镀锡的也有,便宜很多。。。。你可以自己上淘宝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了个去,还有氰啊。。。。。我很好奇你那个金盐药水到底是什么啊。。。。。。我现在已经在上海这边工作 ...

我是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镀金

呵呵,那是的,好像金银都要有氰化物的。。。。。。小心啊。。。

网友:
现在有不含的,不含氰化物的很贵

网友:
车间经常有功放的底板划伤露铜,就是用棉花蘸点药水,接个正负极  擦划伤的地方 把铜覆盖,现在才知道有氰化物,哥再也不弄了

网友(2012-12-09):
显摆贴,鉴定完毕

网友:
小时候曾见到有走街串巷的人卖一种药水,并现场实验,可在金属上很快镀上一层亮亮的镀层,后来想到其价值,但再也没碰到这样的事了。现在回想不知道是不是银镜反应。只记得是纯化学反应,因为不用电的。如是银镜反应应该没有太大意思,因为牢度可能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