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锁相半桥驱动高频感应加热电烙铁

楼主(2012-06-20):
花了差不多5、6周终于完成了自己真正意义上动手做的第一个电子产品,萌发做这个高频电烙铁的来自meinhard8大侠发的一个帖子:
400KHz-90瓦特电磁电烙铁 发布,献给不遗余力奋斗的人们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400KHZ
当时已经买了白菜白光的套件,还买了一个150W的环牛来做电源,买了2个二手的白光头,国产的头没买,对国产的头子没底。当收到套件时,已经对这个帖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也找了些丙类放大的资料,可是对帖子LC谐振回路元件的选择没有头绪,这时候对白菜白光用的感觉还不错,加热很快,几秒钟就能化锡,毕竟白光的头很小,回热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买的二手头子有一面上锡效果不好,看着那么单薄的头子,不知道啥时候就可能穿孔报废掉了。
在驱动电路上在犹豫究竟选择单管还是半桥方式,毕竟半桥驱动方式效率高,在高功率感应加热中基本都是采用全桥驱动。正好有看到这篇帖子:
今天发现个好东西:快克高频烙铁,有没有网友打算DIY一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9%AB%98%E9%A2%91
因此最后决定采用半桥来驱动烙铁,如果以后要做的大功率驱动,这也是个练手的机会,从定频驱动电路到最终选择锁相追频方式,用Proteus也仿真通过后,开始买元件用洞洞板焊板子,过程挺曲折的,不小心烧了2个7815稳压,1个CD4046,一个CD4001,幸运的是IR2104比较皮实没出问题。在买元件时当时也就顺便多买了些,像半桥驱动芯片,最开始考虑的是IR2102和IR2110这些片子,不带死区时间控制的,看到店里有IR2104也就顺手买了2片,老板发货时把CD4011发成了CD4001,没办法那就拿CD4001来做死区时间调整电路,能从0.3us到1.5us调节,电源盒子空间有限,而IR2104本身带0.5us的死区时间,就重做了一块板子,把死区调整电路省掉。更杯具的是,仅有的2个7815都坏掉了,对7815没谱,山寨的也看不出来,就拿晶体管搭了一个LDO电路,稳压在15V来供电。
最开始控温方式是想通过控制PWM脉冲占空比加热,当温度达到阈值时,就以一个低占空比脉冲加热,温度低时就以50%占空比加热,但在试验中改变占空比时,CD4046锁相环的频率也会跟着变化,就其原因,改变占空比时脉冲的上升沿发生了偏移,虽然频率是固定的,但CD4046的鉴相器II是对比上升沿的,中间尝试通过调压的方式控制温度,最终还是回到了通断脉冲输出的方式来控温,在搭板摸索过程中,发现锁相环启动电路都没必要,锁相的速度也很快,几个周期就能稳定,没有必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
但我遇到这几个帖子中都没遇到的问题,那就是温控电路在有高频脉冲加热时,热电偶线路上感应的高频电动势太高,没办法得到正确的实际温度的电压。用LC 型网络滤波也没什么大的改进,改变电感电容也效果不明显,既然加热时不能采样,那就在停止加热时采样吧。至此终于完成了电路的调试,能稳定工作了,从24V电源再换成30V的电源,都不给力,直接上50V电源了,按图中的电路,最低温度大概在60°,测试加热到400°,温度校正用万用表带的热电偶实测的,在高温时有点烤手,热电偶接触可能不是很好,有一定误差。加热到化锡大约10~12秒(比白菜白光慢一点,这个烙铁的头比白光大),工作频率在60KHz(原来设计在100~200Khz),锁相环中心频率约86KHz,温度跳变小于5°,最长加热时间6.3ms,停止加热时间最短0.3ms作为检测温度时间和电容放电时间,全速加热时工作电流小于0.6A(上电时约0.6A,然后回落到0.4~0.5左右),总体还算满意。谐振电容没有采用高频谐振电容,无功功率可能不足导致工作电流上不去吧,这个方面我也不了解,以后再考虑采用高频谐振电容试试看,要提高加热速度,目前只能靠提高电压了,MOS选择的IRF740可工作在400V,10A的情况下,余量还是很大的,只是手头上的电源最高时36V的交流输出,直流也就在50V左右,没办法尝试更高的输出。目前MOS管不发热(尽量不要空载很危险,当取出烙铁头时谐振电压超过160V),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楼主:
锁相环半桥驱动示意图:

温度控制部分:

网友A:
顶楼主

先搜藏  有空再搞

楼主:
搭的板子,外观影响美观了~~,电源盒子小了点,只好用斜口钳把多余部分剪掉

全速加热时的波形图:
黄色高电平时是停止加热时间约0.3ms,低电平是加热时间约6.3ms,高电平时提供电容放电和检测热电偶的问题。

开始加热过程,频率由中心频率到锁定LC谐振频率:

恒温时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

先搜藏  有空再搞

我也是第一次做东西,开始不知道如何下手,多亏有Proteus仿真软件,通过仿真后再去搭电路板,心里就踏实多了。

网友:
新手表示对各种IC恨迷茫。。。

楼主:
再上几张图:
烙铁控制盒子,买的塑料盒子,原来是用来做的白菜白光的,换成现在的空间有点紧张,凑合着用吧,内部就不拍了,太拥挤了~~

化锡过程:

楼主:
死掉的7815,估计是山寨的吧

手头上没有7815了,稳压管只有12V的,就利用手头现有的三极管8050和B772做了一个小范围可调的LDO稳压源:
输入可以从15V到24V,输出调整在15V,工作良好。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此电路并没有工作在准谐振状态,由于各种IC、MOS管开关需要时间,相位有一定的延迟,解决的办法是引入移相电路,目前暂时没有精力去折腾,而且这个电源盒子也实在放不下更多的板子了,以后有机会再考虑让电路工作在准谐振状态。也还没没搞清楚究竟是工作在容性状态还是感性状态,需要定性分析一下才行。

网友B:
对这个很感兴趣,一直想搞来玩玩,另外这玩意外泄的电磁波大不大呢?

网友C:
高频电磁波会不会把芯片也烧坏?是不是只有焊塑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此电路并没有工作在准谐振状态,由于各种IC、MOS管开关需要时间,相位有一定的延迟,解决的 ...

准谐振一般是针对单端驱动的,半桥的话除非驱动占空比不是50%,否则无法工作在准谐振状态。
参考这个,用LCLR网络匹配,分别取匹配电感两端的电压送进4046,用PC1把相位锁差定在-90度(注意14脚前的三极管反相器),就是谐振状态了。

其实最关键一点就是你的COMP IN不要直接接在VCO OUT,要接在半桥输出,这样VCO OUT到半桥输出这段的相移就可以无视了。

网友:
收藏。等闲时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很感兴趣,一直想搞来玩玩,另外这玩意外泄的电磁波大不大呢?

基本没什么泄露的,频率比较低,线路上的辐射可以忽略,而线圈是套在烙铁柄上的金属壳内的,即使有辐射也被屏蔽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磁波会不会把芯片也烧坏?是不是只有焊塑料?

如图:

感应加热类似电磁炉加热锅具一样,有一定的感应电压,但还不至于把芯片烧坏,这个热电偶是与那个烙铁头是接触到一起的,如果高频电磁波会导致芯片损坏,那控制板早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谐振一般是针对单端驱动的,半桥的话除非驱动占空比不是50%,否则无法工作在准谐振状态。
参考这个,用 ...

这个电路是LLC谐振的,我采用的LC谐振,就是想电路简单一些。
最开始采用定频驱动,试过手动调节CD4046的频率来寻找准谐振频率,和从电容取样锁相的频率做过比较,通过电容取样锁相的频率要低于准谐振的频率。
我想应该是从电容取样本身电压相位就是滞后的,所以才会导致频率低于准谐振频率,工作在容性状态,移相电路考虑用运放来实现比较简单,主要是电路板、电源盒里没有多余的空间了,而手头上只有8050、8550这类三极管,用来做反相器,延迟时间太长,所以用了CD4001或者CD4011来做反相器,要不可以换成LM324运放来加一级移相电路来补偿使其工作在准谐振状态。

网友:
楼主,能将详细的电路及其所用元件详细列出来吗?好让我们也试试。想进一步与你探讨,我的邮箱:Lu_JR@126.com

网友(2014-02-09):
我在想用一片CPLD是不是可以更方便那。

网友:
回复一下,高频烙铁,以后做来玩

网友(2014-11-18):
标记,锁相半桥驱动高频感应加热电烙铁

网友(2015-10-30):
求教,能不能把你这个仿真图发给我一下啊,我也学习学习,先谢过大神了!

网友(2017-02-12):
不知道这个电路最大功率可以做到多少瓦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D:
准谐振一般是针对单端驱动的,半桥的话除非驱动占空比不是50%,否则无法工作在准谐振状态。
参考这个,用 ...

最近也在搞这个烙铁,请问前辈,为啥要用三极管反相?直接把前级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反接不就行了么?

网友E(2021-07-28):
引用 网友D:
准谐振一般是针对单端驱动的,半桥的话除非驱动占空比不是50%,否则无法工作在准谐振状态。
参考这个,用 ...

古大师, 这张原理图, 有清晰些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古大师, 这张原理图, 有清晰些的么?

直接给原文链接吧:http://uzzors2k.com/index.php?page=ihpll1

网友:
古大神全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给原文链接吧:http://uzzors2k.com/index.php?page=ihpll1

太感谢古大师啦, 谢谢! 这帖子过去很久了...

网友:
这个烙铁不用工作在谐振状态吧只要电流上去阻容参数确定就行了,这个烙铁的铁心是固定的不用频繁更换 用不着频率跟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