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线遥控小地鼠,用我自己的编程开发环境设计的

楼主(2012-06-20):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一个带有机械轮子和电机的小地鼠车身,上面有一块控制电路板,可以接收不远处的无线电控制指令,然后前进转弯等;
笔记本的USB接口还有一块转接电路板,把USB数据转换成无线电指令和机器鼠通信。

    目前这套装置的功能是:运行电脑上的一个上位机程序,然后通过电脑键盘向不远处的电动小地鼠发送控制指令,一共有6种,
其中 W S A D 这4个键控制小地鼠前进后退左右转,K和L 这两个键控制小地鼠摇脑袋,按 K 小脑袋向左摇,按 L 小脑袋向右摇。

    这个设计和通常的系统不同的地方是,全部程序(3个)写在一个记事本文件中(超萌小地鼠.txt)。用我的编译器打开这个记事本文件,
点击编译按钮,生成3个我们最终需要的目标文件。其中一个是小地鼠从机的hex文件,下载到从机上的MEGA32中,另一个是USB转接板的hex文件,
这个下载到USB转接板的控制芯片上(是一个AT89S52),最后有个上位机的编译目标文件,不过不是exe文件,而是生成一个V扩展名的文件:超萌小地鼠控制器.V 。
这个类似于java的字节码文件,需要在一个虚拟机中运行。点击编译器的“打开文件”按钮打开这个V文件,打开后编译器会自动调用虚拟机运行它。
运行结果就是出现一个窗体,这个窗体可以接受电脑键盘按键事件,并控制远程小地鼠相应运动。

    也就是说这个设计在一个记事本中包含了一个上位机程序(编译生成V文件),一个AT89S52单片机程序和一个MEGA32程序。点击编译之后生成对应的3个目标文件,
另外这个开发环境还包含了一个ISP下载器,编译完就可以点击下载按钮把hex文件下载到89S52和MEGA32里。

    程序的语法部分我是参考C语言的,然后我改了一些地方,比如支持中文编程,呵呵。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到我的博客看看更详细的介绍:

   blog.sina.com.cn/freerobot

这有个视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e0ad701012gbp.html

attachimg]26551

++++++++++++++++++++++++++++++++++++++++++++++++++++++++++++++++
源程序  小地鼠.txt

//*******************************************************
//上位机控制程序

ACI cpu = ACI cputype VM 小地鼠控制器,
ACI 启动 -> 启动,

user32 windows -> windows,

导入 组件库 windows windows,
导入 组件库 windows user32,
导入 组件库 windows kernel32,
导入 组件库 userdll ch375,
导入 组件库 AVM AVM,

link 虚拟类型 AC {} -> ACI Cloud code,

//=======================================
引擎(公开)
启动
{
        HDC = AVM ACI_ShowAVM[ 300, 300 ],

        t1(T) = ch375 CH375SetTimeout[ 0, 5000, 5000 ],
        r(Z32) = ch375 CH375OpenDevice[ 0 ],
        如果 r == -1,
                user32 MessageBox[ 0, "Open CH375 Error!", "Warning:", 0 ],
                kernel32 ExitProcess[ 0 ].

        buffer 0 = 0,
        buffer 1 = 0,
        buffer 2 = 0,
        buffer 3 = 0,
        buffer 4 = 0,
        buffer 5 = 0,
        length(N32) = 6,

        AVM ACI_SetInterrupt[ AVM 中断类型 KeyDown, true ],
        AVM ACI_SetInterrupt[ AVM 中断类型 KeyUp, true ],

        按下结束键 = false,
        反复执行
                length = 6,
                ta(T) = ch375 CH375WriteData[ 0, buffer, length ],
                ta = ch375 CH375ReadData[ 0, buffer, length ],
                kernel32 Sleep[ 50 ],
                如果 按下结束键, 中断.

        ch375 CH375CloseDevice[ 0 ],
        kernel32 ExitProcess[ 0 ],
}
buffer([N8*8]),
HDC(N32),
按下结束键(T),

引擎(interrupt[AVM 中断类型 KeyDown])
KeyValue(N32),
KeyDown
{
        如果 KeyValue,
        == 'W' 时, buffer 0 = 1,
        == 'S' 时, buffer 1 = 1,
        == 'A' 时, buffer 2 = 1,
        == 'D' 时, buffer 3 = 1,
        == 'K' 时, buffer 4 = 1,
        == 'L' 时, buffer 5 = 1,
        == 'T' 时, 按下结束键 = true,
        否则 ...
}
引擎(interrupt[AVM 中断类型 KeyUp])
KeyValue(N32),
KeyUp
{
        如果 KeyValue,
        == 'W' 时, buffer 0 = 0,
        == 'S' 时, buffer 1 = 0,
        == 'A' 时, buffer 2 = 0,
        == 'D' 时, buffer 3 = 0,
        == 'K' 时, buffer 4 = 0,
        == 'L' 时, buffer 5 = 0,
        否则 ...
}

//*******************************************************
//USB转换器程序

ACI cpu = ACI cputype mcs51 USB控制器,
ACI 启动 -> 控制器 启动,

导入 组件库 mcs c51 chip,
导入 组件库 software time mcs_24mhz time,

指示灯 定时器 -> 定时器,
导入 组件库 hardware start mcs51 led,

无线收发器 芯片 -> chip,
无线收发器 组件
{
        公开 link 接口 组件 {} -> nrf2401,
        公开 link 芯片 组件 {}

        nrf2401 CE_port -> CE_port,
        nrf2401 IRQ_pin -> IRQ_pin,
        nrf2401 CSN_port -> CSN_port,
        nrf2401 spi SCK_port -> SCK_port,
        nrf2401 spi MISO_pin -> MISO_pin,
        nrf2401 spi MOSI_port -> MOSI_port,

        link CE_port(N1) = 芯片 P1 3,
        link IRQ_pin(N1) = 芯片 P1 2,
        link CSN_port(N1) = 芯片 P3 0,
        link SCK_port(N1) = 芯片 P1 0,
        link MISO_pin(N1) = 芯片 P3 1,
        link MOSI_port(N1) = 芯片 P1 1,

        导入 组件库 hardware nrf2401 mcs nrf2401,
}

CH372 定时器 -> 定时器,
CH372 芯片 -> chip,
CH372 组件
{
        公开 link 接口 组件 {} -> CH372,
        公开 link 定时器 组件 {}
        公开 link 芯片 组件 {}

        CH372 DATA_port -> DATA_port,
        CH372 INT_port -> INT_port,
        CH372 WR_port -> WR_port,
        CH372 RD_port -> RD_port,
        CH372 A0_port -> A0_port,

        link DATA_port(N8) = 芯片 P0,
        link INT_port(N1) = 芯片 P2 7,
        link WR_port(N1) = 芯片 P2 6,
        link RD_port(N1) = 芯片 P2 5,
        link A0_port(N1) = 芯片 P2 4,

        CH372 定时器 -> 定时器,
        导入 组件库 hardware ch372 mcs ch372,
}

控制器 指示灯 -> 指示灯,
控制器 定时器 -> 定时器,
控制器 USB控制器 -> CH372 接口,
控制器 无线收发器 -> 无线收发器 接口,

控制器 组件
{
        公开 link 指示灯 组件 {}
        公开 link 定时器 组件 {}
        公开 link USB控制器 组件 {}
        公开 link 无线收发器 组件 {}

        引擎(公开)
        启动
        {
                指示灯 初始化[],
                指示灯 闪烁[ 3 ],

                USB控制器 初始化[],
                如果 !USB控制器 设置工作模式成功[ 2 ], 指示灯 闪烁[ 100 ].
                USB控制器 设置超时时间[ 200 ],

                无线收发器 初始化[],
                如果 !无线收发器 工作正常[], 指示灯 闪烁[ 100 ].
                无线收发器 设置超时时间[ 200 ],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0 = 0,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1 = 0x43,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2 = 0x10,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3 = 0x10,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4 = 0x01,

                对方地址 0 = 27,
                对方地址 1 = 0x43,
                对方地址 2 = 0x10,
                对方地址 3 = 0x10,
                对方地址 4 = 0x01,

                长度(N8) = 0,
                反复执行
                        反复执行 直到 USB控制器 接收到数据[ 数据区, 长度, true ], ...
                        USB控制器 发送数据[ 数据区, 长度 ],
                        如果 长度 != 6, 指示灯 闪烁[ 100 ].

                        无线收发器 设置为发射模式[],
                        指示灯 打开[],
                        无线收发器 发射数据[ 数据区, 6, 对方地址 ],
                        指示灯 关闭[],
        }
        对方地址([N8*5]),
        数据区([N8*32]),
}

//*******************************************************
//遥控小地鼠从机程序
//晶振: 6MHz

ACI cpu = ACI cputype mega32 小地鼠,
ACI 启动 -> 从机 控制器 启动,

从机 组件
{

导入 组件库 avr mega32 chip,

指示灯 OUT_PORT -> 指示灯_配置 OUT_PORT,
指示灯 OUT_DDR -> 指示灯_配置 OUT_DDR,
指示灯_配置 组件
{
        公开 link OUT_PORT(N1) = ACI Wind 从机 chip PORTB 4,
        公开 link OUT_DDR(N1) = ACI Wind 从机 chip DDRB 4,
}
指示灯 定时器 -> 定时器,
导入 组件库 hardware start avr led,

导入 组件库 software time avr_6mhz time,

无线收发器 芯片 -> chip,
无线收发器 组件
{
        公开 link 接口 组件 {} -> nrf2401,
        公开 link 芯片 组件 {}

        nrf2401 CE_ddr -> CE_ddr,
        nrf2401 CE_port -> CE_port,
        nrf2401 IRQ_ddr -> IRQ_ddr,
        nrf2401 IRQ_pin -> IRQ_pin,
        nrf2401 CSN_ddr -> CSN_ddr,
        nrf2401 CSN_port -> CSN_port,
        nrf2401 spi SCK_ddr -> SCK_ddr,
        nrf2401 spi SCK_port -> SCK_port,
        nrf2401 spi MISO_ddr -> MISO_ddr,
        nrf2401 spi MISO_pin -> MISO_pin,
        nrf2401 spi MOSI_ddr -> MOSI_ddr,
        nrf2401 spi MOSI_port -> MOSI_port,

        link CE_ddr(N1) = 芯片 DDRD 7,
        link CE_port(N1) = 芯片 PORTD 7,
        link IRQ_ddr(N1) = 芯片 DDRD 1,
        link IRQ_pin(N1) = 芯片 PIND 1,
        link CSN_ddr(N1) = 芯片 DDRD 4,
        link CSN_port(N1) = 芯片 PORTD 4,
        link SCK_ddr(N1) = 芯片 DDRD 6,
        link SCK_port(N1) = 芯片 PORTD 6,
        link MISO_ddr(N1) = 芯片 DDRD 5,
        link MISO_pin(N1) = 芯片 PIND 5,
        link MOSI_ddr(N1) = 芯片 DDRD 3,
        link MOSI_port(N1) = 芯片 PORTD 3,

        导入 组件库 hardware nrf2401 avr nrf2401,
}

控制器 指示灯 -> 指示灯,
控制器 定时器 -> 定时器,
控制器 舵机 -> 舵机,
控制器 直流电机 -> 直流电机,
控制器 无线收发器 -> 无线收发器 接口,

控制器 组件
{
        公开 link 指示灯 组件 {}
        公开 link 定时器 组件 {}
        公开 link 舵机 组件 {}
        公开 link 直流电机 组件 {}
        公开 link 超声波探测器 组件 {}
        公开 link 无线收发器 组件 {}

        引擎(公开)
        启动
        {
                指示灯 初始化[],
                舵机 初始化[],
                直流电机 初始化[],

                无线收发器 初始化[],
                如果 !无线收发器 工作正常[], 指示灯 闪烁[ 100 ].
                无线收发器 设置为接收模式[],
                无线收发器 设置超时时间[ 200 ],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0 = 27,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1 = 0x43,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2 = 0x10,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3 = 0x10,
                无线收发器 本机地址 4 = 0x01,

                对方地址 0 = 0,
                对方地址 1 = 0x43,
                对方地址 2 = 0x10,
                对方地址 3 = 0x10,
                对方地址 4 = 0x01,

                指示灯 闪烁[ 3 ],

                舵机 角度 = 55,

                #asm "sei"

                反复执行
                        反复执行 直到 无线收发器 接收到数据[ 数据区, 6, true ], ...

                        如果 数据区 4 == 1,
                                如果 舵机 角度 < 85, 舵机 角度 + 5.
                        如果 数据区 5 == 1,
                                如果 舵机 角度 > 35, 舵机 角度 - 5.
                        左轮速度(Z8) = 0,
                        右轮速度(Z8) = 0,
                        方向(Z8) = 0,
                        如果 数据区 0 == 1, 方向 = 1.
                        如果 数据区 1 == 1, 方向 = -1.

                        如果 方向 == 0,
                                如果 数据区 3 == 1, 左轮速度 = 20, 右轮速度 = -20.
                                如果 数据区 2 == 1, 左轮速度 = -20, 右轮速度 = 20.
                        否则
                                左轮速度 = 20 * 方向,
                                右轮速度 = 20 * 方向.

                        直流电机 左轮速度 = 左轮速度,
                        直流电机 右轮速度 = 右轮速度,
        }
        数据区([N8*32]),
        对方地址([N8*5]),
}
//********************************************
舵机 chip -> chip,
舵机 直流电机 -> 直流电机,

舵机 组件
{
        公开 link chip 组件 {}
        公开 link 直流电机 组件 {}

        //======================================
        引擎(公开)
        初始化
        {
                //初始角度
                角度 = 30,

                chip TCCR1A = 0,
//                chip TCCR1B=_BV(WGM12)|_BV(CS10)|_BV(CS11),
                chip TCCR1B = 0b0000_1001,

                //12MHz
                //chip OCR1AH = 0x01,
                //chip OCR1AL = 0x2c,

                //6MHz
                chip OCR1AH = 0x00,
                chip OCR1AL = 0x96,

                chip TIMSK | 0b0001_0000,

                角度增量 = 0,
                out_put = 0b0000_0001,

                SERVO_OUT_ddr = 1,
                SERVO_OUT = 0,
        }
        //======================================
        //中断服务函数
        引擎(interrupt [0x000e])
        timer1_compA
        {
                角度增量 + 1,
                如果 角度增量 < 100,
                        如果 角度增量 == 角度, SERVO_OUT = 0.
                        返回.
                角度增量 = 0,
                out_put << 1,
                如果 out_put == 0, out_put = 0b0000_0001.

                SERVO_OUT = out_put 0(N1),

                //直流电机进程
                直流电机 run[],
        }
        //======================================
        公开 角度(N8),

        out_put(N8),
        角度增量(N8),

        link SERVO_OUT(N1) = chip PORTC 0,
        link SERVO_OUT_ddr(N1) = chip DDRC 0,
}
//********************************************
直流电机 chip -> chip,

直流电机 组件
{
        公开 link chip 组件 {}

        //======================================
        引擎(公开)
        初始化
        {
                //端口初始化
                motor1_A_ddr = 1,
                motor1_A = 0,

                motor1_B_ddr = 1,
                motor1_B = 0,

                motor2_A_ddr = 1,
                motor2_A = 0,

                motor2_B_ddr = 1,
                motor2_B = 0,

                //控制变量初始化
                左轮速度 = 0,
                左轮速度增量 = 0,

                右轮速度 = 0,
                右轮速度增量 = 0,
        }
        //======================================
        //直流电机转速控制
        引擎(公开)
        run
        {
                //电机1控制
                左轮速度增量 + 1,
                如果 左轮速度增量 >= 20, 左轮速度增量 = 0.

                如果 左轮速度增量 < +左轮速度,
                        如果 左轮速度 > 0,
                                motor1_A = 1,
                        否则
                                motor1_B = 1.
                否则
                        motor1_A = 0,
                        motor1_B = 0.

                //电机2控制
                右轮速度增量 + 1,
                如果 右轮速度增量 >= 20, 右轮速度增量 = 0.

                如果 右轮速度增量 < +右轮速度,
                        如果 右轮速度 > 0,
                                motor2_A = 1,
                        否则
                                motor2_B = 1.
                否则
                        motor2_A = 0,
                        motor2_B = 0.
        }
        //======================================
        //直流电机
        公开 左轮速度(Z8),
        公开 右轮速度(Z8),

        公开 左轮速度增量(Z8),
        公开 右轮速度增量(Z8),

        link motor1_A(N1) = chip PORTC 2,
        link motor1_A_ddr(N1) = chip DDRC 2,

        link motor1_B(N1) = chip PORTC 3,
        link motor1_B_ddr(N1) = chip DDRC 3,

        link motor2_A(N1) = chip PORTC 6,
        link motor2_A_ddr(N1) = chip DDRC 6,

        link motor2_B(N1) = chip PORTC 7,
        link motor2_B_ddr(N1) = chip DDRC 7,
}
}

网友:
板子有点霸气啊!

网友:
lz这走线很霸气啊

中文开发语言?很先进得说

网友:
哈哈 楼主做的太有个性啦 笔记本也有个性

网友:
楼主自己做C编译器呀,牛!

网友A:
s52+mega32,混合系统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2+mega32,混合系统啊,哈哈

嗯是的,而且可以一键编译,编译器内部依次调用S52和MEGA32的编译内核产生两个hex文件

网友:
想法不错,楼主的东西确实霸气!

网友B:
PCB用天线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用天线连的啊?

做了一些基本PCB小模块,再固定到一个纸板上用导线手工连起来的

网友:
有新意也有工作量。。赞一个

网友C:
传说中的 易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 易语言?

有一点易语言的影子吧,呵呵。反正都有 ”如果“ ”否则“等等。

除了语法上用汉语之外,其实我设计的这个语言挺像C#的,没有指针,用引用代替,有”属性“,变量类型定长(U8 U16 U32)等,和C#的有点像。

编译器本身就是用C#写的,3万行左右代码,断断续续写了3年

网友D:
LZ的想法不错,有才
看头像,人很帅,女孩子喜欢,看博客就知道了,一群师妹啊,哈哈

入正题,我下载了,双击"AciCloud.exe"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想法不错,有才
看头像,人很帅,女孩子喜欢,看博客就知道了,一群师妹啊,哈哈

你好,可能是XP系统需要安装一个 dotnet 运行环境,在网上搜 ”framework2.0“这个安装上应该就行了,您先试试

网友:
怎么刚打了回复贴说要审核?

网友:
楼主重新注册过了?以前见过你的另一个作品,那个语言和现在的又有不同?

楼主:
为什么回复不了呢

楼主:
-----------楼主重新注册过了?以前见过你的另一个作品,那个语言和现在的又有不同?-------------

嗯那个账号不能用了就重新注册了一个

我现在的这个是在上次的基础上改进的,又加了一些比较独特的设计,比如带有图形编程界面和中文编程等。
主要是加了一个“云编程”机制,就是说可以在一段MCS51的程序中直接读写另一个MEGA32里定义的变量,也包括结构体,数组等。

楼主:
其实我这个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产品,上位机就是这个编译器,再配合各种外围的硬件模块连线,做一些快速开发或者测试用的小系统。比如用户拿出一些配套的传感器模块、电机模块等
在编译器的图形界面中连成一个小系统,然后写一段中文命令控制这套装置。

网友:
这个板子好牛

网友:
有意思,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网友:
却是很强悍啊
希望楼主的编程软件可以越来越完善

网友:
编程软件支持中文,只是记得原来玩过易语言的时候用过中文编程,别的还真没听说

网友:
占领高地!

网友:
这小老鼠厉害~~~~~~~~~~~

楼主:
我本来的计划是靠设计各种配套的电路模块卖出去维持生计,而软件是开源的免费下载的。
但是没计划好时间,到毕业了刚把编译器做好,没有条件还没来得及做那些电路模块,一大堆的各种模块设计还要花一些时间和资金,再送工厂开板,放到淘宝上卖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办呢。

楼主:
昨天我的老师催我赶紧把实验室的东西搬走不是学校的人了,先得赶紧找个租的房先住下来再说了
现在很落魄了 呜呜
有点后悔了其实还不如好好学学嵌入式和Java这些正经的东西,时间都浪费在一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我的老师催我赶紧把实验室的东西搬走不是学校的人了,先得赶紧找个租的房先住下来再说了
现在很落魄了  ...

呵呵,有利有弊啦,您的作品另辟蹊径,不也是惊艳得很嘛,至少我没见过还有哪位大侠像您这样连语言和ide都是自己写的,况且您还这么年轻,总会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只怕比您走寻常路成就更高呢

网友:
神飞又出新作品了,强烈支持!

网友:
不错的东西。坚持吧。

网友:
祝愿楼主的作品发扬光大

网友: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楼主加油啊

网友:
LZ的编程环境不错!可惜是中文的,更加看不懂

网友:
加油阿楼主,我现在也是自己开发编程语言和IDE,语法是借助Delphi+C+Lua这几种杂交的。
此贴有解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72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有利有弊啦,您的作品另辟蹊径,不也是惊艳得很嘛,至少我没见过还有哪位大侠像您这样连语言和ide ...

嗯谢谢您,这个开发环境我再坚持写下去,把原先预计的功能慢慢加上。
这两天忙着找房子,找到了一个,房租才200块一个月。住的这里是个工业区,不过目前还很冷清。旁边就有空闲的大厂房!一个大的厂房75平米,好多空闲的大厂房呢。
可惜不是我的!呜呜~   梦寐以求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大厂房,然后里边摆满各种仪器和设备,设计一堆的电动小东西在屋子里乱跑……

楼主:
计划花两个月安顿一下,然后狠狠心,把那个大厂房租下来,先自己干半年,开个网店卖一些单片机最小系统和电子元件等等。  先干半年,撑不下去了再去找工作。

75平米的大厂房,每个月房租780块,是不是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ol

这是我的第一个酷帖,谢谢阿莫!

网友(2012-08-22):
中文编程??????

网友G(2012-10-17):
楼主能力很强,想法也很不错,不过语法弄成中文实在是画蛇添足了,中英混杂看起来很费劲。
既然想做成模块化,那不如参考labview做成图形化的编程语言更实用。

网友H:
这种板第一次见到,不知道LZ用的是哪种语言啊??易语言还是习语言??

网友:
很好的设计哦!自己要加力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易语言、习语言”,度娘之后有点明白了!哎。

网友:
很牛啊  向LZ学习

网友(2012-11-21):
花三年时间做的毕业设计牛啊!

网友:
羡慕一下

网友I:
楼主河北科技大学的吧?参加了上次的全国电赛?我也是科大的应该叫你学长吧!学习了!呵呵!

网友:
你们还让人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力很强,想法也很不错,不过语法弄成中文实在是画蛇添足了,中英混杂看起来很费劲。
既然想做成模块 ...

应该是全中文的,只是有些考虑到通用性的地方用到英文,比如布尔类型用 YES NO 表示(类似于 true、和false)。
另外这个软件配套的图形界面和Labview类似,用连线方式进行图形化配置,然后编译器根据用户的连线情况自动生成类似于C语言的 #include 和 #define 等。

用户的程序有两个界面:图形界面和文字界面,用户可以在图形界面连接各个模块,然后切换到文字界面进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板第一次见到,不知道LZ用的是哪种语言啊??易语言还是习语言??

是一种仿照C语言设计的中文编程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注楼主很久了

我最近正在写这个软件的一份详细文档和教程,预计过一段时间就完工了。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河北科技大学的吧?参加了上次的全国电赛?我也是科大的应该叫你学长吧!学习了!呵呵! ...

我已经毕业半年了,我不是科大的。    你好好学吧,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板子做的很淫荡啊。要是上边落东西短路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毕业半年了,我不是科大的。    你好好学吧,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

嗯,有问题会问你的!能告诉我你的qq号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