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51仿真器!

楼主(2012-06-20):
现在51仿真器网上很多,不知用那一款好点。

网友:
51太多了,谁知道你用哪个呀

网友A:
SST那个,10多元,最简单.
如果你搞那么复杂的工程,还是不要上51,上其他的MC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T那个,10多元,最简单.
如果你搞那么复杂的工程,还是不要上51,上其他的MCU吧 ...

貌似sst的挺贵的

网友:
10多元算贵?你这让纬福之流情何以堪啊

网友:
这个得多用啊,可能我们用的你又不合适,最好自己去市场淘吧

网友:
好象以前有个长沙公司出的,比较好支持KEIL

网友B:
我用过感觉较好的仿真器是 www.sst516.com
但是卖家常时间不在旺旺上,既使在线也貌似爱理不理的,想要买也有其困难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感觉较好的仿真器是 www.sst516.com
但是卖家常时间不在旺旺上,既使在线也貌似爱理不理的,想要买也有 ...

好象时钟1T能否像89S转12T

网友:
南京万利的 仿真器不错,就是贵点

网友:
现在还有多少51单片机用仿真器的啊……C8051F有点例外。
我是写好了程序直接下载,看结果,发现哪里不对就回去改程序。

网友:
mon51 仿真

hocks 仿真

伟福 仿真器

jtag 仿真

lz搞清楚这几种类型,再去买仿真器。

网友C:
你就弄个破51还要仿真器?话说我现在用ARM都不用仿真器。用串口输出信息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弄个破51还要仿真器?话说我现在用ARM都不用仿真器。用串口输出信息就足够了 ...

有道理不买了,我之前用定时计算子程式运行周期串口输出,不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计算运行周期?

网友D:
调用之前打开定时器,完成调用后关闭定时器,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用之前打开定时器,完成调用后关闭定时器,就这么简单。

不是很准,只粗略计算如 I2C完成时间,不知有没有好的方法计算子程式周期.

网友:
某一个io进行翻转,然后用示波器看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