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超长VFD!!!今天刚点亮

楼主(2012-06-20):
哈哈

网友A:
这个4002的VFD是标准尺寸。
看显示效果,老化不算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呵呵,协议是瞎蒙一不小心蒙对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002的VFD是标准尺寸。
看显示效果,老化不算严重。

恩,看起来跟新的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 顶

感谢帮顶的人们啊

楼主:
这东西没有datasheet,没办法啊,一开始搜索到波兰的论坛,后来好不容易搞到了引脚图,参考1402的驱动方式本来并口放数据00001000,WR低电平,这时候偶尔给sel低电平却发现光标突然动了,当时我就知道那是退格,参考一篇德文的pdf发现确实有这个,德文的只有命令格式,没有驱动方式,他说的8N2,我也不懂那是啥,不过总算把协议蒙出来了,这个应该可以用串口驱动的,但是时序不知道,没办法。总之亮了

网友D:
我那个是串口的,用电脑发指令可以显示几个字符而已

网友A:
这个一般和1602的LCD兼容的,我用过一款三星的VFD。
40S203DA2B VFD显示屏字符集为224个,只支持欧文不支持日文
4002LCD显示屏字符集为192个,只支持日文不支持欧文

/*=======================================
40S203DA2B引脚定义
1.D7        2.VCC
3.D6        4.VCC
5.D5        6.VCC
7.D4        8.GND
9.D3        10.GND
11.D2        12.GND
13.D1        14.GND
15.D0        16.TEST
17.WR        18.SEL
19.RSD        20.BUSY
控制命令
$04  +        亮度字节(0-$FF)
$08        退格
$09        水平走字
$0a        换行
$0d        回车
$10  +        光标位置字节(0-40)显示位置
$11        正常显示模式
$12        垂直卷动模式
$13        光标开模式
$14        光标关模式
$15        光标闪烁模式
$16        水平卷动模式
$18        ASCII字体
$19        日文字体
$1b        用户定义字体
$1f        复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串口的,用电脑发指令可以显示几个字符而已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和1602的LCD兼容的,我用过一款三星的VFD。
40S203DA2B VFD显示屏字符集为224个,只支持欧文不支持 ...

控制命令基本一致,不过我的是34pin的,不知道busy这个引脚怎么用,还有一个叫串行输入的,也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和1602的LCD兼容的,我用过一款三星的VFD。
40S203DA2B VFD显示屏字符集为224个,只支持欧文不支持 ...

对了,怎么自定义字体呢?想知道这个

网友E:
功耗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耗怎么样啊?

我把电流表接进去发现屏点不亮了,心里十分郁闷,不晓得是不是电流表坏了,然后就没办法了,理论标称最大电流500mA,2.5W?

网友:
效果很好,不过只能显示字符了。

网友:
漂亮 哪里买的?多少米?

网友F:
牛人!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2012-07-25):
有图有真像啊,很不错,羡慕中……

网友:
的确很漂亮,老早就想弄个这种屏来试下~~,哈哈

网友:
VFD屏的老化不可逆,现在工厂里好多老设备上的VFD屏都到寿命了,想换都找不到地方卖的。找到的都是天价。

网友:
很有沧桑感

网友(2012-10-15):
这种屏现在才看到,什么时候也玩玩!

网友:
樓主能否看懂日文  我有份日文版的ic資料看不懂  請求幫助

网友:
很关心怎么弄到一个。

网友:
挺漂亮的,顶一个!

网友:
这个用作什么呢?

网友:
同问,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2014-01-21):
高,够长够亮

网友(2014-03-17):
看着很炫,但功耗很大吧?

网友:
为何这么吊

网友G:
同问,,VFD 是用在哪里多点???优缺点 各是什么?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G:
同问,,VFD 是用在哪里多点???优缺点 各是什么?

VFD是自发光,对比度高。但是功耗很大,而且无法像液晶LCD那样关掉背光来节省功耗。除非全屏关掉那就啥也看不到了。LCD关掉背光后还是能看到字的。楼主这个2X40的我们公司早几年在一款产品上用过。是香港的一家公司的。价格较高,貌似300多。后来为了节省成本,换LCD了,80搞定。这种VFD在户外广告用的多点,室内的东西基本不需要这个玩意儿,功耗太高。

网友(2014-05-31):
的确是好东东。赞

网友:
看看?有多么长?

网友(2014-08-22):
引用 网友F:
牛人!只有羡慕的份!

好性感的脸,好喜欢

网友(2014-11-07):
好性感的脸,好喜欢

网友H:
为什么这个VFD不像那些直流电源,电子负载上干净的显示效果呢

网友(2015-01-06):
这么好技术,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这个VFD不像那些直流电源,电子负载上干净的显示效果呢

缺少滤光片。。。

网友(2015-06-26):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2015-10-21):
8N2是指的串口配置,8数据位,无校验,2停止位
另外BUSY线应该是指示板载芯片正在工作,无法接收下一个指令吧。一般看到的12864之类的屏幕都有这个线。
纯猜测

网友(2016-09-30):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东西的升级版是不是oled显示屏呀,原来和oled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人!只有羡慕的份!

就是啊,只有羡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