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做一款 智能型剃须刀 功能可以实现 求...

楼主(2012-06-20):
小弟最近接了一个 项目做感应式 剃须 当刀瓦离皮肤 0.5mm电机开始转动 功能可以实现 但是功耗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不知道 大伙有好办法吗  里面用到单片机,电池2.4V镍氢电池 升压芯片升到 3.3V但是效率不高 ,效率高的芯片成本太高 求帮助啊  下面是我感应的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0ODU3MDA4.html  密码:110  (人长得有点丑不要见笑 )  我上一下 电路升压 电机控制的 原理图
打击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好的  方案啊

网友:
通过什么方式感应的?

网友:
挺有创意的产品,不错

网友:
为什么要升压?

网友:
用2V 单片机从新设计

网友:
合泰的几款不错HT56R22  2V-5V  AD  DA
12bit 不错

网友:
升压大概为了让单片机工作吧,曾见过三星有款单片机0.9V工作,内部带充电模块的,可惜这单片机不对国内销售,其实依照我个人的使用习惯,绝不使用带充电的剃须刀,十年用了两个剃须刀,一个松下的,一个飞利浦的,都是装两节电池的

网友:
直接用锂电不就行啦

升压容量不够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是工作电流的几倍

所以,建议换电池,不要局限于两节电池的构造

楼主:
这个 规定死了  改不了的

网友:
楼主,请大胡子叔叔去演示下!

网友:
用低电压MCU吧,STM8L,1.65 V to 3.6 V

升压IC的价格比较贵哈,MP3410

楼主:
价格高啊  呵呵 8L的

楼主:
呵呵  这个 目前已经定型了  样品快出来了 ……谢谢大家的 支持

网友:
用过一个MCU,型号为C8051F930,内置DC-DC升压,因此外部输入电压低至0.8V,不过IC价格有点贵

网友:
这样频繁启动,对电机也是影响啊。

楼主:
呵呵 这个考虑过

网友:
我比较好奇是通过什么方式感应的

楼主:
人体电场啊

网友:
这个有啥意思,忽悠人的功能,有谁懒的连按开关都不愿意动一下手指?

楼主:
不是懒得问题 ,现在 主要是 感觉  人设么都有了 在需要的就是 感觉

网友:
这类产品在国外很受欢迎的。。人家要的是创意,,,新颖的东东。。。。

楼主:
是的啊 现在人们都追求 感觉

网友(2012-11-15):
这种控制方式用在震动器、按摩器上蛮不错

网友(2013-02-25):
不错! 建议多家几节电池

网友:
建议使用STM8L101,8K ROM,1.5K RAM,电压1.65-3.6V,完全处于二颗Ni-NH电池的电压范围。

网友:
小孩儿拿去玩儿就麻烦了,我儿子才两岁就学会开我的剃须刀了,怕从小刮,长大了就成大胡子了。

网友:
EDN有一期就是把這拆了~~~裡面uC是用PIC1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