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56M RFID测试,读卡距离疑问。

楼主(2012-06-20):
    读卡距离为43mm,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有些模组在这个距离上读不到卡,需要降低读卡距离才行。
   2.有些模组读卡时,距离长了也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在25mm--35mm左右才行。

   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应该读卡距离越短,越容易读到卡。但是上面第二点的情况怎么解释呢?

   读卡距离的规格为40mm,在这个距离上的读不到卡的模组是否就是不良品?
   我们主张降低读卡距离,但是客户不同意,因为已经降了一次了,以前是50mm。
   有做过类似测试的同学吗?说说你们的经验。

   O(∩_∩)O谢谢!

网友A:
与天线的大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天线的大小有关系。

感谢回复

天线大小是指面积还是匝数?

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

网友:
与面积和匝数都有关系,一般都用3~4匝,面积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面积与标准卡的尺寸相当最好。

网友:
天线阻抗不匹配,没有调谐,可能是卡的天线问题,也可能是读写器天线的问题

网友B:
天线大小,
天线匹配都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大小,
天线匹配都很关键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

今天确定了一下,设备天线的大小是客户定好的,不能随意变更:单面5匝,大小40*30mm左右。测试用的卡是市面上买的(客户指定供应商)。

目前模组在量产,客户不同意降读卡距离,每天读不到卡的不良品很多。

模组和天线之间的连接接是通过测试治具上的探针连接起来的,经验证直接将天线和模组连接的读卡距离要大。

我猜测,这可能由于探针和天线的阻抗不匹配造成。苦于理论知识和经验不足,找不到合适的探针和其他的解决办法。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1.请问有合适的探针推荐吗?
2.天线如何匹配呢?

O(∩_∩)O~ 谢谢。

网友B:
探针问题不大,就算有问题也是固定的,天线匹配问题得自己调试了,反正就是反复试(没有别的设备的前提下),串的电感比较容易坏,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针问题不大,就算有问题也是固定的,天线匹配问题得自己调试了,反正就是反复试(没有别的设备的前提下) ...

感谢

请问天线匹配该怎么调试呢,有具体的方法吗?

我就是调高度、卡和设备天线中心对齐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