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消隐的方法【新手求助】

楼主(2012-06-20):
最近玩个8x8点阵,采用最简单的控制方法,IOp1 p2直接控制。显示效果不太理想。但是看得过去,就是存在重隐现象。我试过在不同地方消隐,但是显示结果还是一样,特来求助。下面是一个箭头图形的上移循环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列扫描
uchar code tab[]={0x00,0x10,0x08,0xFC,0x08,0x10,0x00,0x00};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245;y>0;y--);
}
void mian()
{
        uchar q,t,i;
        while(1)
           {
                   for(q=0;q<8;q++)
                        for(t=0;t<50;t++)
                                for(i=0;i<8;i++)
                                {
                                        //P2=0xFF;        消隐1
                                         P2=tabl;
                                        P1=(tab>>q|tab<<(7-q));
                                        delay(1);
                                }
                                //P2=0xFF;        消隐2
             //P2=0xFF;      消隐3
              }

}
程序运行良好,但却出现重隐现象。具体就是图形右边有个一摸一样的,稍微暗淡的图形。

红色为亮点,粉色是隐点。
本人分析原因是;列扫描后,上一行的列数据开着,当扫描下一列时,和上列数据产生作用。。。。不过,我尝试分别在一面123个地方消隐,但无果。估计重隐原因分析是错的,特来求助。

楼主:
国际惯例,自己先沙,前排兜售瓜子。

网友A:
更新片选前关闭所有的LED即可,祝你好运.

网友B:
更新显示前,清显示!!

网友C:
消隐1处 改成P1 = 0x00;

如果你非要在消隐1处 写成P2=0xFF;        消隐1
那就把下面的P2、P1交换位置:
    P1=(tab>>q|tab<<(7-q));
    P2=tabl;
    delay(1);

网友D:
先关位COM---再写段SEG---再开位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片选前关闭所有的LED即可,祝你好运.

P1.P2互换位置,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显示前,清显示!!

P1.P2互换位置,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隐1处 改成P1 = 0x00;

如果你非要在消隐1处 写成P2=0xFF;        消隐1

P1.P2互换位置,完美解决。消隐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关位COM---再写段SEG---再开位COM

P1.P2互换位置,完美解决。先开段选在开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LZ写的程序有何高深之外,我看得很痛苦。。
试改一下:

P1.P2互换位置,完美解决。大哥,我写的是移动循环图形,不是静态画面啊,有位移函数的。。。 。三个FOR循环,不是自己写,别人确实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学习

这个程序那么低级,我都不敢放上来论坛啦,你还说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P1.P2互换位置,完美解决。消隐没必要了

这就是消隐啊

恐怕你还是不了解什么是消隐,为什么P1、P2互换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G:
不知为什么,用1楼的程序在Keil 里不能通过编译,提示错误的一行是:
P1=(tab>>q|tab<<(7-q));

我的Keil是uVision2 V2.30,有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为什么,用1楼的程序在Keil 里不能通过编译,提示错误的一行是:
P1=(tab>>q|tab ...

不是这个错误。这个是移位操作。不会错的,应该是上面 P2=tabl;
错误,是排版的问题,第一次发帖。。改成P2=tab【i】,把那些红色的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G:
不像17楼说的那样,我试过如果把: P1=(tab>>q|tab<<(7-q));这一行删除了就过以通过,应该是这一样搞错了什么,我是C的初学者,不知道错在那里,希望楼主确认一下1楼的程序不能编译是什么原因,我想学学你的“点阵显示移动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像17楼说的那样,我试过如果把: P1=(tab>>q|tab

我复制了我贴里的程序放到keil,确实出现问题。问题原因就是符号错了。由于帖子排版导致后面部分程序变成斜体了,所以那个逻辑或‘|’自然错了。你只要把‘/’改成‘|’即可。话说我也是新手啊。最近搞了个定时器中断,运行不了,也不怎么会调试。。。。

网友G:
我贴到Keil,里已经是“|”,没有斜的,把那个没斜的"|"删除了,重新再打一个"|"进去,错误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贴到Keil,里已经是“|”,没有斜的,把那个没斜的"|"删除了,重新再打一个"|"进去,错误依然. ...

不可能。。。。。。。。。。。。。。。。。。。。。。。。我把我成功的给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列扫描
uchar code tab[]={0x00,0x10,0x08,0xFC,0x08,0x10,0x00,0x00};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245;y>0;y--);
}
void mian()
{
        uchar q,t,i;
        while(1)
           {
                   for(q=0;q<8;q++)
                        for(t=0;t<50;t++)
                                for(i=0;i<8;i++)
                                {
                                        P1=(tab>>q|tab<<(7-q));
                                        P2=tabl;
                                        delay(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贴到Keil,里已经是“|”,没有斜的,把那个没斜的"|"删除了,重新再打一个"|"进去,错误依然. ...

显示还是倾斜的。这个吧

网友G:
谢谢楼主,用你压缩包的程序试过,已经能驱动点阵显示移动的图形了,没有出现重影,可能已经在程序中已经修改了重影的问题才发上来论坛吧了.

接下来研究一下,楼主的程序,尤其是要研究那行P1=(tab>>q|tab<<(7-q));我想一定是这行另到图形移动,好像写得很妙.

重新编辑是为了改变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用你压缩包的程序试过,已经能驱动点阵显示移动的图形了,没有出现重影,可能已经在程序中已经修改了 ...

这个嘛。移位与逻辑或,想一下就明白了吧。先把将要溢出的位取回来,再移位,逻辑或后就是新的现实字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