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IP101在初始化MAC时处理器会死掉

楼主(2012-06-20):
测试程序未加入其它任何程序
编译环境 Keil 4.53

int main (void) {

  init_ethernet();
  LPC_GPIO2->FIODIR |= PIN_LED;
  os_sys_init(init);                        /* Initialize RTX and start init */
}

void init_ethernet (void) {

    ..........
    ..........

    LPC_SC->PCONP |= 0x40000000;  //初始化中只要执行这句再执行下面的RxDescriptor 、RxStatus   、RxDescriptorNumber 等操作就会死机,ULINK2仿真器会马上断掉,重新连接也不行。只有跳线将PIN53到地(LOW on this pin while RESET is LOW forces on-chip bootloader to take
over control of the part after a reset),重启后才能下载程序

    ..........
    ..........

  LPC_EMAC->RxDescriptor       = (U32)&Rx_Desc[0];
  LPC_EMAC->RxStatus           = (U32)&Rx_Stat[0];
  LPC_EMAC->RxDescriptorNumber = NUM_RX_FRAG-1;
  /* Rx Descriptors Point to 0 */
  LPC_EMAC->RxConsumeIndex  = 0;

}

网友:
LPC_EMAC->RxDescriptor       = (U32)&Rx_Desc[0];
这是取了个数组成员的地址来赋值,RxDescriptor是个指针吗?

网友:
你确保以太网模块上的ref时钟输入正常工作了?参考手册上有提到这个。

网友(2013-04-17):
你好,我司是代理IP101的, 新版本IP101GR, 功耗小,采用85nm工艺,防浪涌雷击,有工业级别和民用级别,价格优势。 现已在各大行业大批量使用,欢迎咨询: 13713628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