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USB监控工具有吗?

楼主(2012-06-21):
工控机跑linux系统,和STM32通信使用USB2.0

是否有一个在linux下的USB监控工具?

(类似我们XP系统下调试串口的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助手(XP下找到一个USB的监测工具 HID_CUSTOM)。)

大牛们有用过吗?谢谢。

网友:
重新编译 kernel,把 usb 的 log 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06):
我在ubuntu下用哪个wireshark也是可以的,就是哪个网络抓包工具
是图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