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S51的程序不能在AT89C51上运行

楼主(2012-06-21):
我今天碰到一个怪事:
AT89S51上面运行正常的数字钟代码
烧进AT89C51后
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主要表现为
刷新时分秒的中断程序不能运行
也就是时分秒数据不变化了
显示子程序是好的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选择MCU再重新编译下,也许是用了新增加的寄存器把

楼主:
试过了
没有用S51的新增寄存器
以前在C51上也运行过呢
会不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

楼主:
不是吧?
代码运行在89S51上好好的呀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指导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mov sp,#7fh就是它在作怪
AT89C51内部是没有80h以上寄存器的
因此T0中断不可能进行
所以时分秒显示数据没有变化
谢谢各位

重要更正:题目中的AT89S51,应是AT89S52

网友:
O(∩_∩)O~,堆栈问题,一个RAM是256,一个是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