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socket 多线程TCP编程 无法关闭端口

楼主(2012-06-21):
连接能正常,但是但连接断开后再次连接时,调式工具提示“本地端口还没有完全释放”,关闭socket不就是调用closesocket()就可以了吗??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ever.h"
#include <stdio.h>
struct ConnetInfo
{
        SOCKET ConnetedSocket;
        SOCKADDR_IN addrClient;
};
        SOCKET SeverListenSocket;
        SOCKET ConnetSocket;
        UINT16 test=123;

struct        ConnetInfo ConnetSocketInfo;

DWORD WINAPI SeverListenThread(LPVOID lpParamter)
{

        printf("进入监听线程\r\n");
        //加载套接字库
        WORD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wsaData;
        int err;
        int recv_len;

        wVersionRequested=MAKEWORD(1,1);

        err=WSAStartup(wVersionRequested,&wsaData);
        if(err != 0) return 0;

        //判断是不是请求的版本
        if(LOBYTE(wsaData.wVersion) !=1 || HIBYTE(wsaData.wVersion) !=1)
        {
                WSACleanup();
                return 0;
        }

        //创建用于监听的套接字
        SeverListenSocket=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SOCKADDR_IN addrSrv;
        addrSrv.sin_addr.S_un.S_addr=htonl(INADDR_ANY);//任意可用的IP地址
        addrSrv.sin_family=AF_INET;//IPv4
        addrSrv.sin_port=htons(6000);//监听的端口号
        //bind
        bind(SeverListenSocket,(SOCKADDR*)&addrSrv,sizeof(SOCKADDR));

        while (1)
        {
                printf("等待客户端连接\n");
                listen(SeverListenSocket,5);

                SOCKADDR_IN addrClient;
                int len=sizeof(SOCKADDR);
                //接受一个连接
                ConnetSocketInfo.ConnetedSocket=accept(SeverListenSocket,(SOCKADDR*)&ConnetSocketInfo.addrClient,&len);
                CreateThread(NULL,0,SeverThread,&ConnetSocketInfo,0,NULL);

                Sleep(100);
        }

        return 0;
}

DWORD WINAPI SeverThread(LPVOID lpParamter)
{
        struct        ConnetInfo ConnetSocketInfo;
        UINT8 RecvBuf[100];
        int len=0;
        printf("进入\n");
        ConnetSocketInfo=*((struct ConnetInfo*)lpParamter);
        //打印IP、端口信息
        printf("IP:%d.%d.%d.%d\n",
                ConnetSocketInfo.addrClient.sin_addr.S_un.S_un_b.s_b1,
                ConnetSocketInfo.addrClient.sin_addr.S_un.S_un_b.s_b2,
                ConnetSocketInfo.addrClient.sin_addr.S_un.S_un_b.s_b3,
                ConnetSocketInfo.addrClient.sin_addr.S_un.S_un_b.s_b4);
        printf("端口:%d\n",ntohs(ConnetSocketInfo.addrClient.sin_port));
        send(ConnetSocketInfo.ConnetedSocket,"123456",6,0);
        while (1)
        {
                len=recv(ConnetSocketInfo.ConnetedSocket,(char *)RecvBuf,sizeof(RecvBuf),0);
                if(len<=0)
                {
                        printf("产生错误或客户端关闭\n");
                        break;
                }
                //Sleep(200);
        }
        closesocket(ConnetSocketInfo.ConnetedSocket);
        printf("结束本线程\n");
        return 0;
}

楼主:
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后有可以连接了,有点奇怪。
可能是不够了解WinSocket原理吧

网友:
在bind或者listen之前,设置socket的reuse属性为tru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