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GPS的朋友,PPS输出是不是跟GPS秒时间同步的呢?

楼主(2012-06-21):
想请教这个问题,我没搞过GPS,又买了一个模块还没回来,

准备用示波器在同一时间对比测试一下(给他们不同时间上电),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用的模块是REB-3751.谢谢!

网友A:
GPS模块输出的时间信息大都是UTC时间(协调世界时),每1整秒输出的时间信息对应的时刻由该整秒输出的1PPS秒脉冲信号的上升沿(一般情况下)标度,当然会有几十到几百微秒的误差。1PPS秒脉冲信号的占空比大约为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块输出的时间信息大都是UTC时间(协调世界时),每1整秒输出的时间信息对应的时刻由该整秒输出的1PPS ...

谢谢你提供的使用经验,误差几十us或几百us影响不大,就怕上ms级,我又买了一个模块,周末便可到达,然后就可以证实你的说法。

网友:
GPS 的 PPS 信號精確度至少為 1ppm(1uS),有些為授時設計的特別晶片更可高達 0.01ppm 以上。
可以提供位居不同地點的設備精確同步用。
而佔空比這項規格沒有標準,有些板子也只有 1uS 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