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一下春风电源按键和编码器是如何检测的

楼主(2012-06-21):
最近在做一个开关数控电源,想借鉴一下春风电源的按键和显示部分,显示能看得懂,就是按键检测是如何工作的没看明白
谁明白了能给我讲一下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

网友A:
/***************** 74HC595按键检测原理 **********************************
* 当SCK上升沿到来时,SER引脚当前电平值在移位寄存器中左移一位,
* 在下一个上升沿到来时移位寄存器中的所有位都会向左移一位,
* 同时Q7也会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中高位的值,这样连续进行8次,
* 就可以把数组中每一个数(8位的数)送到移位寄存器;
* 然后当RCK上升沿到来时,移位寄存器的值将会被锁存到锁存器里,并从Q1~7引脚输出

* 按钮检测原理:
* 首先 设置SER为输出,串行输入16位(2片级联)数据(每一位对应一个按键,0x01<<keycode)
* 然后 设置SER为输入,检测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则按键按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74HC595按键检测原理 **********************************
* 当SCK上升沿到来时,SER引 ...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还有点不明白:每次检测键盘都要先把595末级的数据送完了再送键盘编码吗?
这样单片机的速度是不是要很快才能达到检测键盘的速度?

网友:
按键没有多快吧?几十毫秒就够了吧?

网友(2012-07-28):
还是不太明白编码器检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