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mall rtos51写的小程序,有原件工程, 用了信号邮箱队列...

楼主(2012-06-21):
/*
串口 9600 发送一个十六进制的数,该数在数码管的后三位显示(以十进制的形式显示),接收到数据后,在把数据发送回去,一共发3个数,分别是十进制的百十个位

每次mcu从串口接收一个数据 P0口上的led(低电平点亮),依次从P0_0点亮到P0_7  同时 第一位数码管也从1 显示到 8 然后再循环

也就是,数码管和led都显示mcu接收串口数据的次数,到了第9次就从1重新开始,以此类推

*/

用的是at89s52  11.0592MHz晶振 硬件原理图见上传的PDF  源码及其工程见上传的压缩格式资料

注意:#define OS_Q_MEM_SEL            idata       /* 消息队列存储空间选择,keil c51有用,必须为idata、xdata   */

要设成idata 一开始我设成xdata 怎么调试也调不好

该程序在实验板子上调试成功,稳定

网友A:
工程缺少相应文件,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缺少相应文件,无法通过编译

谢谢指出错误,我现在上传个完整的

网友:
陈明计的书买了还没有到

先标记

楼主:
small rtos51 现在版本到v1.20.3了,所以我再上传个这个新版本的程序,也是这个数码管程序,就是按照v1.20.3规范写的,我之前的那个程序也有不足之处,这次一起改正。 编译会有2个警告,那个没关系,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