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PCB布线

楼主(2012-06-21):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XECN83EH/psb[3].jpg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图是怎么布线的?

网友:
那不规则的线是可以用覆铜来实现,就是费时点

网友:
看不太清楚啊,貌似只有底层有线和覆铜,还有两根丝印线,具体的贴张清楚点得大图上来吧!!

网友:
看不清楚啊 能否弄个清晰的

网友:
ACDC电源,我每次都用铺通,费事点,不知道有啥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样的布线对楼主来说很神奇了?

网友:
很多老电路都是这样的,一直很奇怪当时的布线手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的丝印能隔离什么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的丝印能隔离什么 么?

不能,纯属装饰。

网友C:
大师,你的板用来烤神马东西的?

网友:
晕,单面板大多是这种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的板用来烤神马东西的?

面包……

网友:
局域填充

网友:
我是来看gzhuli的
阻焊层开口,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的丝印能隔离什么 么?

标示高压区和低压区的,维修调试时起到警示作用,注意安全。

网友D:
gzhuli大师的板子的pcb软件各层的颜色调整的看着真舒服,准备借鉴下,板子也画的真漂亮,不愧为大师级啊

弱弱的问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还有走线的阻焊层开口,镀锡,在这个板子上学到了很多规范和其他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图片看着很好看诶

网友:
顶17楼头像

网友:
我看不出什么神奇来,很普通的布线啊,请说明神奇之处,谢谢!

网友:
铺铜面积越大,腐蚀的时候不越省腐蚀液,这量大了,不也是谈价格的筹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zhuli大师的板子的pcb软件各层的颜色调整的看着真舒服,准备借鉴下,板子也画的真漂亮,不愧为大师级啊

Proteus ARES,默认配色方案,OpenGL 8x抗锯齿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roteus ARES,默认配色方案,OpenGL 8x抗锯齿模式。

proteus ARES为啥用这个呢? 非主流吧, 大师能解释一下吗(诚然大师,无所谓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roteus ARES为啥用这个呢? 非主流吧, 大师能解释一下吗(诚然大师,无所谓工具) ...

比protel 99功能强大,比ad占资源少,比pads/allegro封装齐全,比eagle多了仿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是阻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protel 99功能强大,比ad占资源少,比pads/allegro封装齐全,比eagle多了仿真功能…… ...

唉,又out了,大师用的软件竟然没听说过。而且比我听说过的protel,ad,pads,allegro,eagle还牛x,拜服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又out了,大师用的软件竟然没听说过。而且比我听说过的protel,ad,pads,allegro,eagle还牛x,拜服i ...

不是比这些更牛X,只是每个软件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杀鸡用不着牛刀。
Proteus没有推挤、等长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等高级功能,如果用来画高端数字电路会累死的,画画STM32这个等级的数模混合电路还凑合。

网友:
软件一个以一个牛X

网友:
利用铺铜,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还不是很会用Proteus的Layout功能,学习一下

网友:
纯手工拉线的. 我做过N块. 如果你看过CRT电视机的PCB, 就知道单面板的布线方式了.

网友:
没有看到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楼猪的帖子主题值得商榷!

网友F:
手工布线就行了撒   看看我的纯手工布线的单面板    最覆铜走线 后面要是修改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布线就行了撒   看看我的纯手工布线的单面板    最覆铜走线 后面要是修改很麻烦的  ...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