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转4-20mA,理论和实际相差还蛮大的!

楼主(2012-06-21):
网上电路,计算和仿真都蛮好的
实际搭了一个出来,效果就差很多了,大了0.2mA

电阻精度不够,用的是百五的电阻

网友:
对电阻要求非常高的

网友:
4个匹配电阻要千分之一才够

网友A:
适当的加个可调电阻/

网友:
找这电阻的功夫和价格还是用专用芯片搞吧。

网友:
Taobao上的千分之一电阻也不太贵哦,阻值随便,只要4个一样就行了。这个电路还是很实用的,也很简单,比专用芯片便宜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加个可调电阻/

产品中不推荐可调电阻。不仅贵,关键是阻值不稳定,
除非是自己玩,呵呵,发现不准了自己重新调也无所谓
说起价格,千分之一的电阻绝对比可调电阻便宜哦!

网友:
有专用的电流源芯片。

楼主:
用千分之一电阻试了下,效果很不错的,就是电阻贵点 5毛钱一个

网友(2012-07-25):
最近也在做4-20ma输出,LZ的电路用于产品没,稳定性怎么样?
用于工业控制,是该用专属芯片还是用运放+三极管,哪个好?

网友(2020-03-18):
恒流源输出。。mark下。。。

网友:
Pspice仿真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