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是个啥意思?

楼主(2012-06-21):
reg     [23:0]   clk_cnt;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
        clk_cnt <= 24'd0;
    else
        clk_cnt <= clk_cnt + 1'b1;

  wire  clk_6mhz = (clk_cnt[2]||(clk_cnt[1]&&clk_cnt[0]));
  wire  clk_4hz  = (clk_cnt[22]&&clk_cnt[23]);

猜了一下应该是分频吧

都有误差呀

网友:
啥叫有误差?比较对象那个?

网友:
是分频的  楼主你说的 误差    不知所云。

楼主:
clk是50MHZ

wire  clk_6mhz = (clk_cnt[2]||(clk_cnt[1]&&clk_cnt[0]));

即上面的左右,不完全相等呀,,也就是说 右边的把50M分频后的时钟周期,,不等于 1/6Mhz

网友:
上面时钟方式不好,有毛刺.最好再用CLK打一下

网友A:
clk_6mhz 实际上是8分频(6.25Mhz),占空比1:7
clk_4hz 实际上是2^24分频(2.98Hz),占空比1:3
这种写法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_6mhz 实际上是8分频(6.25Mhz),占空比1:7
clk_4hz 实际上是2^24分频(2.98Hz),占空比1:3
这种写 ...

是不是可以认为和实际想要的
6MHZ
4HZ
的还是有差距的呀?

就是说,不是真实的 6MHZ的时钟周期?

网友:
仿真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对了 做个testbench测试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