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200 深度睡眠下得RTC唤醒问题

楼主(2012-06-21):
LPC1200在深度睡眠模式下有两种唤醒方式,IO口电平触发唤醒和RTC唤醒。
我的问题是,RTC唤醒以后,程序主堆栈指针从哪里开始执行?RTC中断吗?
深度睡眠下RTC唤醒不了,掉电模式倒是可以。望用过此芯片的大侠给点开发经验。

网友:
从哪里断的就从哪里执行!

网友:
根据我用LPC芯片的经验,要看看LPC1200勘误手册,是否有相关说明。

用LPC2368时,BAT不接3.3,有复位失败的情况。勘误说。手册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