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zigbee都需要考虑的一大的问题:如果协调器坏了,怎么..

楼主(2012-06-21):
用zigbee都需要考虑的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协调器坏了,怎么办?

网友:
安规则,网状布局,坏了数据经另外一个协调者路径走

网友:
协调器只是在 网络组建初期有用  负责创建一个网络  ,网络建好了 就当路由器用了

网友(2013-12-23):
协调器,路由器,终端

网友:
协调器,路由器,终端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2014-11-15):
把坏的协调器里面的网络参数读出来,然后写道另外一个新协调器里面就OK了!

网友:
在HA协议中,协调器还有Trust Center的作用,所有设备需从协调器上获取密钥

网友:
换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