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开门狗和死机问题

楼主(2012-06-21):
我给开门狗设定时间是1S,应该是有开门狗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死机的问题,超过1S不喂狗应该重启,可是我在控制电机,发现即使有看门狗,有时候电机没有启动起来还是会发生死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2-09-03):
我也郁闷中,用M64,也是开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了,就是死机了。

网友:
看一下熔丝位的设定

网友:
你不会是熔丝位的1/8没有去除吧 这样会造成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变短
还有就是你程序是不是跑飞了 一般中断容易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