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个YC2440的板,原装的K9S1208,换成了K9S1G,如何写这个...

楼主(2012-06-22):
这个图是直接烧录用的,换了片子后,找不到K9S1208了,也就写不进去了...用H-JTAG,NND连不上....0.43的版本,能发现CPU,但没FLASH选项,1.XX的版本,上面有K9S1G,可根本发现不了CPU,搞不成了.....坛里的高手给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手册,GPG13,GPG14,GPG15,NCON等引脚需要做相应的配置。

问题是MCU都发现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硬件的配置。GPG13,GPG14,GPG15,NCON等引脚设置相应的状态。

你的意思在HJTAG里面的设置吧?

楼主:
我仔细地看了你贴出来的文字,再下了两个FLASH的DATASHEET看了一下,归归,两个片子不兼容啊,谢谢你!

楼主:
现在能写能烧BOOTLOADER了,但手头只有64MFLASH的,有没有哥们上传个128M的K9S1G的BOOTLOADER呗?谢过了。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1208停产,想用K9F1G08替换,你找到了BOOTLOAD FOR 1G08的了吗?能否交流一下,我QQ:2642658;邮箱:ruxz@263.net ; 能否将这个启动程序给我发一份,谢谢!

楼主:
一个BOOTLOADER就有这么难么?貌似MINI2440的BL可以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