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切割、打孔求助

楼主(2012-06-22):
最近想做用制作个小仪器面板,感觉亚克力板挺合适。于是从淘宝购买了几块4mm厚的板子。

用店家推荐的勾刀切割,发现并不容易。划开一条缝后,折断板子还是比较困难的。打孔更愁人,用台钻(转速大约1600),一个孔没钻完,融化的胶就把钻头糊住了,而且相当牢固,无语…

手头有台雕刻机(USB通信接口的,软件是厂家编写的,相当垃圾),打算用它来铣边试试。结果也是同样的现象,调高转速也没用,走一小段就把刀粘住了

求高手指点,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亚克力的切割:在要切割的线的两面都用钩刀划,两面划出一点深度的沟槽之后,用力一瓣,搞定。铣边,就用粗一点的锉刀干,钻孔,台钻也可以对付,注意速度,不能越来越慢,那样就会出现你遇到的情况。可以用水冷却。

网友B:
铣亚克力要用专用的刀,而且要加水,我是加20%~30%酒精。

网友A:
还说一句,很多建材商店都有亚克力卖,论斤。你可以事先设计好尺寸,老板帮你切割好,然后称重,大概是十几元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的切割:在要切割的线的两面都用钩刀划,两面划出一点深度的沟槽之后,用力一瓣,搞定。铣边,就用粗 ...

谢谢,一会再用勾刀试一下。
过两天去附近建材市场转转,看是否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亚克力要用专用的刀,而且要加水,我是加20%~30%酒精。

谢谢村长。买专门的铣刀去…

网友C:
用进口的亚克力就好很多,不会粘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进口的亚克力就好很多,不会粘刀

能否告知在哪能买到呢?

网友:
刀的转速比较重要,太慢断刀,太快粘刀。

我的做法是用个猪鬃毛刷子,稍微蘸点儿水,毛刷子一直放在刀头上跟着走,虽然是手动,不算累:走刀可以很快,800都可以,一会儿就搞定了。

网友:
对了,刷子用头接触,有次没看好,刷得深了,结果被卷进去,刷子掉了好多毛。

网友:
雕刻刀用单刃铣刀,主轴转速调慢点,进给慢点。最好有冷却液。内部顺铣,外部逆铣,切边可以做的很光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告知在哪能买到呢?

不好意思我都是在本地做广告店买的,你也到当地的广告店去看看吧。

网友:
直槽铣刀或单刃铣刀都可。

楼主:
更换了专门的铣刀,效果好了点。但还是很容易粘刀,貌似购买的板材并非亚克力板…

网友D:
刀具要很锋利,加工的时候要吹风,用风冷,就OK了。做了10多年的CNC还是第一次说加工亚克力要用水冷的。转速在S=2500.F=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说一句,很多建材商店都有亚克力卖,论斤。你可以事先设计好尺寸,老板帮你切割好,然后称重,大概是十几 ...

听说过人家衣服商店进货是可以论斤,原来亚力克呀可以呀,哈哈

网友(2012-08-19):
你买的不是亚克力
是有机板

网友:
建议你去做广告的店,让他给你切一块

网友:
不晓得亚克力不还有那么多种,呵呵!

网友:
我也想加工一个有弧度的亚克力板或者有机玻璃板做后壳。。。。

网友:
我们以前有用铣床铣亚克力也是直接用风枪对着吹的,速度800,摇慢点,而且还是4刃铣刀,,,,,一般都用双刃或者单刃的,基本不会粘刀
钻孔的时候转速要慢,看得到亚克力是一片片削下来的,转几秒就抬起排屑,快了就磨热发软粘刀了,
转速慢不了的就让主轴每次进给量少一点,进一次就抬起拍一次屑,嘴吹即可,,

进口亚克力就很好。

网友:
4mm压克力有机板用80w激光切割打孔,刚刚的

网友:
你确定你买的是亚克力吗,我的感觉一点不沾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进口的亚克力就好很多,不会粘刀

我使用的就是,不占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的就是,不占到。

能告诉在哪买的吗,是淘宝吗?

网友F:
不是所有有机玻璃板都叫亚克力的,呵呵,多试几家吧,记得要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所有有机玻璃板都叫亚克力的,呵呵,多试几家吧,记得要进口的

嗯,有空再买两家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具要很锋利,加工的时候要吹风,用风冷,就OK了。做了10多年的CNC还是第一次说加工亚克力要用水冷的。转 ...

用水来做散热不是更好吗?而且水又能把灰尘吸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