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块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2-06-22):
module top(sp,

        led,
          clk,
        rst_n);

调用一个模块,如下:
song song_inst
    (
    .clk_6mhz   (clk_6mhz),
    .clk_4hz    (clk_4hz),
    .sp         ( sp    ),
    .high       ( high  ),
    .med        ( med   ),
    .low        ( low   )
    );

endmodule
另一文件中,song模块的声明如下:
//module song(clk_6mhz, clk_4hz ,sp,high ,med,low);

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 如下的调用时
song song_inst
    (
    .clk_6mhz   (clk_6mhz),
    .clk_4hz    (clk_4hz),
    .sp         ( sp    ),
    .high       ( high  ),
    .med        ( med   ),
    .low        ( low   )
    );

这个 .clk_6mhz   (clk_6mhz),   前面带小数点的这个变量 “.clk_6mhz”   ,是top模块变量,,还是 song模块的变量

2 这两个模块为啥要分别放两个文件内? 放在同一文件可以不? 如果放同一文件又要如何定义?

3  现在两个模块是放在两个文件的,被调用的模块
song song_inst
    (
    .clk_6mhz   (clk_6mhz),
    .clk_4hz    (clk_4hz),
    .sp         ( sp    ),
    .high       ( high  ),
    .med        ( med   ),
    .low        ( low   )
    );

在调用时,只在本文件top.v里做了如上的声明,,就可以了么? 因为在top.v文件里,没有发现想C 语言之类的include...这样的句子呀

网友:
这些都是基本的语法方面的  建议你直接找本verilog的书 看看就不问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