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带AD和DA的FPGA,问题太低级,别笑。

楼主(2012-06-22):
准备学习 FPGA ,请教有没有带AD和DA的FPGA。看了一些资料,好像都是加一个外围进行AD,难道 FPGA 无法 AD,还是这个应用少?不应该阿。

网友:
FPGA是纯粹的数字器件,里面只有一大堆没连线的“门”
应用场合不一样~
FPGA暂时没法像MCU一样集成那么多的外设

网友:
最新的FPGA里面已经有了AD和DA,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
ACTEL的FUSION系列

网友:
PSOC也有,不过没处找芯片

网友:
xilinx的7系列带AD和DA了……

网友:
相对来说,FPGA应该说是干净的吧,没有说想MCU那样有很多外设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感谢

网友:
还是先学习FP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