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l298步进电机驱动,求解!

楼主(2012-06-22):
l297的第1脚--SYNC、第3脚--HOME、第15脚--Vref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看了一些资料说明,但是还是不懂啊!有没有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SYNC是同步斩波信号用的,如果有多片L297的话,SYNC接在一起,那么只需要在其中一片L297上配备RC网络来产生斩波信号就行了。
HOME是用来指示驱动信号周期的,注意这个是开集输出(open-collector)
Vref决定斩波电流,也就是最大电流。一般Vref设置为1.2V的话,如果Sense电阻为0.5R,则最大电流是1.2V/0.5 = 2.4A.
以上是我从说明书中得到的信息,如有不妥大家指正。
附上一份ST的application note,关于L297+L298的。

楼主:
多谢!解释、资料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