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扩IO方案,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2-06-22):
  我的需求基本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有16Bit的总线数据,最高速率是75M,然后接收者16Bit×75M的数据,将其送到一个DSP芯片的PCIe接口。

我之前考虑的是用altera的ep4cgx15,altera有免费的PCIe硬核;
今天又看到PLX有PEX8311芯片,可以做这种local bus的处理。

哪种方式更好?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
速度应该不是瓶颈,我觉得,Dsp那边有驱动好写的方案是首选。
FPGA灵活一些,要搞DMA比较费劲儿,性能比较差;8311本地总线不那么灵活,有些寄存器是死的,用起来基本无悬念,性能好。

网友:
还有,调试起来FPGA有signal tap,方便。8311是不是不方便?

网友:
搞不好还得用个FPGA配合8311来做。它的本地总线未必适合你的要求。

什么dsp还带有pcie接口?为什么不把数据直接接入dsp总线?

楼主:
总线不够用了。
是TI的davinchi系列的Soc。

ALtera谁家的支持好?骏龙还是艾睿呢?

A家自己的FAE好像联系不到的样子。

网友:
用过PEX8311,
本地总线端最高时钟是66MHz,最高32bit总线宽度。
这个片子不便宜,好像得个几百块。

你用两个DSP的PCIE对接也是个办法吧。

网友:
Arrow很热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