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下四轴在军事方面的强大实力【幽灵行动:阿尔法】

楼主(2012-06-22):
见识下四轴在军事方面的强大实力【幽灵行动:阿尔法】
一个20分钟的短片,里面有一个自动导航自动攻击的四轴机器

http://kuai.xunlei.com/d/GTQETJDCWYNL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yMzE0Nzc2.html
Lz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这个吗?

是这个,建议下个高清的看吧

网友:
我比较喜欢那个战争机器. PU-239?

看起来几乎可以反导了。

网友:
这个我早就看过,这些军备实在太先进啦!可惜将将就那么一小段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T-800比较经典

网友B:
我喜欢里边的那个隐身装备   那个智能战争机器 太傻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里边的那个隐身装备   那个智能战争机器 太傻了  。。。                                           ...

傻是情节需要。
如果它是主角,这身装备完全不是一般牛叉了。
战争机器没有点防水功能?导弹都可以防御,这么轻易会被装甲车偷袭?

网友:
那个四轴不是一般的四轴。
1.能源怎么解决,这么长的滞空时间,这是基本的。
2.具有自主飞行的能力,带有图像和地形,人物识别的功能。
3.这是一个武装四轴飞行器,带有武器可以瞬间精确射击。
4.超级静音,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在实战应用时很有意义。
5.带有可变焦的光学及其红外镜头。
6.可以高速连接网络,在识别货柜中的核弹的时候,肯定是连接网络,就是我们所说的“云计算”,然后获取结果。

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用飞行器,我们所搞的那些根本就没有实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