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老外把波波CRT改LCD,问下哪有合适的640*480,7寸左右的TFT?

楼主(2012-06-22):
以前看到老外把TDS5xx改成LCD的屏,现在想自己改下.请教下哪有价格便宜的TFT屏,640*480,7寸左右的?我感觉AU的屏看起好改些.

网友:
等圍觀樓主的大作。

楼主:
顶下.有没有兄弟知道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只要找出原CRT部分的R G B三基色信号,还有行 场同步信号就可以了,找个现成的带VGA接口的液晶模块接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合适的屏不好找.改的难度倒是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合适的屏不好找.改的难度倒是不大.

我有這一種,不過只有兩個.是800*480的,有VGA接口.如要請與我聯糸.wangliyao207@163.com.

网友:
高人啊 我的tds520坏了还在睡觉,不过应该不是显像管坏了

mark 备用

网友:
楼主记得写经验贴,公司几台等待消息。

网友(2012-08-02):
我想从示波器上弄个电脑显示器接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