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IMP811的奇怪复位问题(复位电路与CPU到一起就不行)

楼主(2012-06-23):
最近做了个项目,样机选用的是LPC2368,利用IMP811做复位,电路图如下:
奇怪的问题是:CPU总是处于复位状态。
检测发现:
1、811的复位脚输出总是为0,不管按键不按键,都没有变化。
2、断开电阻R510,811的复位脚输出为1,按键按下,复位脚输出为0.
看上去复位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与LPC2368接在一起,就被拉低了????
很奇怪的问题,我尝试过按键加电容,复位输出加上拉等等方式,均不起作用。
IMP811的电路应该没问题的,在其它项目上用过,只是当时的CPU不是LPC2368而已。
芯片应该也没问题,是正规渠道来的,焊了3个样机,都是如此。
那么原因是什么??我查过一些网上的2368或者同系列的CPU的DEMO板,似乎一般用SP706做复位,
为什么不用IMP811,莫非这两个芯片不兼容?
请朋友们帮忙参考一下?
注:没办法的前提下,我把IMP811卸掉,直接复位按键接给LPC2368,复位OK。

楼主:
自己顶上来再问一次。

网友:
我用max811-T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IMP811检测到欠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