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T仿真器的使用,无法连接到AVR STUDIO

楼主(2012-06-23):
仿真器在设备管理器上成功显示出来了,连接的是COM1口

在AVR studio上选择JTAGICE->COM1

就会跳出这个对话框,为什么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上面选择Auto结果是一样的
上面是我的AVR studio的版本,请问和版本号有关系吗?万分感谢回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吗?

网友:
看上面的对话框,你没有接目标板。
不过你的版本好像也是老了点,

网友A:
貌似是要选择 jtag ice mk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要选择 jtag ice mkii

Are you sure?

网友B:
JTAG ICE 是没错的,第二个图的提示是说你的目标设备没检测到。。。检查下仿真器到LGT单片机板子的连线和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TAG ICE 是没错的,第二个图的提示是说你的目标设备没检测到。。。检查下仿真器到LGT单片机板子的连线和供 ...

恩,谢谢

网友(2012-09-19):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