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四个电机 用航模汽油机代替 这个现实不?

楼主(2012-06-23):
四轴的四个电机 用航模汽油机代替 这个现实不?

网友:
汽油机转速的控制速度能不能跟上?滞后严重的话不能用。
真要做成了,估计这个重家伙能载人了....

网友:
霉菌的V-22鱼鹰飞机,最开始的验证机,就是4个发动机,可以看成发动机能够转向的4轴。。。

后来的正式版,变成2个发动机,主要是控制律的进步以及重量需要减轻吧。所以我们高手,应该完全有可能把4轴的4个发动机换成2个发动机的,难度大点。。。

网友A:
你看一下,有些应用于军事的四轴有用汽油机的吗?

用一台加差速离合,还是四台独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有些应用于军事的四轴有用汽油机的吗?

用一台加差速离合,还是四台独立啊? ...

使命召唤9里面的军事  四轴     很酷     用汽油的话马力大点

网友:
做好平衡 就可以  四轴难点也在这

网友B:
配合变距桨应该可以

网友(2024-03-15):
汽油机用来发电给4个电机

网友C:
忘记哪里看到一个介绍,电机的四轴,挂载小电池和一个发电用的油机,续航可以做到1,2小时

网友:
视频里面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早就实现了吧

网友:
相信还是汽油机发电,用四个电机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哪里看到一个介绍,电机的四轴,挂载小电池和一个发电用的油机,续航可以做到1,2小时 ...

哇,增程器。。。

网友:
四轴用电机直驱本身就是为了简洁可靠,容易控制,现在又想改成油动??

网友:
汽油机的控制曲线恐怕不如电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配合变距桨应该可以

同意,真飞机的垂直胜利需要用变距调节升力。
但那结构就复杂多去了。

网友:
汽油直接带发电机,取最高的效率点。用超级电容做一级的缓冲,用电机桨叶。
汽油发电机2kw的能做到20来公斤。

网友E:
终于有我可以回答的了。
现在的水平,混动系统不到5公斤,功率2kw,最大起飞重量20kg左右,5kg载荷的话,可以飞2个小时,带个摄像头的话,我们测试的最长时间是7个小时。
直接成熟的产品,没任何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意,真飞机的垂直胜利需要用变距调节升力。
但那结构就复杂多去了。

四轴只变距其实还好,螺旋桨固定翼也都是变距调节推力的,一个滑动套筒就搞定了。

直升机变距结构复杂是因为要控制机身倾斜来实现加减速和转向,不同角度不同桨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轴只变距其实还好,螺旋桨固定翼也都是变距调节推力的,一个滑动套筒就搞定了。

直升机变距结构复杂是 ...

确实确实,4轴用固定翼的边距应该就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我可以回答的了。
现在的水平,混动系统不到5公斤,功率2kw,最大起飞重量20kg左右,5kg载荷的话,可 ...

这种混动系统直接可以网上解决吗,还是得找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混动系统直接可以网上解决吗,还是得找厂家

可以直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混动系统直接可以网上解决吗,还是得找厂家

你现在不就是在网上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我可以回答的了。
现在的水平,混动系统不到5公斤,功率2kw,最大起飞重量20kg左右,5kg载荷的话,可 ...

飞七个小时!厉害了。
大有用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