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研究点菜机。。。。。。

楼主(2012-06-23):
2440的核心,台湾东华影像公司的3.5寸TFT触摸屏,开机能出现点菜系统,背面有个暗式冷启动键,要用针插进去可以冷启动JJ,类似台式机的RESET按纽。下一步的折腾是如何进它的BOOTLOADER系统。。。。

网友:
楼主不地道,自己抢沙发。

网友:
用不着上2440吧?我想STM32就足够了。最多配个SD卡。

网友:
点菜机不难啊。

网友:
楼主在搞什么?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破解?

网友:
i进bootloader得需要接串口吧
可以在板子上找找串口的接触点

网友:
点菜机是个综合的系统。做出产品还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当前他手里已经有一台点菜机了,他正在对它进行猥亵。。。目前的进度好像是未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当前他手里已经有一台点菜机了,他正在对它进行猥亵。。。目前的进度好像是未遂。。。。 ...

呵呵,聪明人啊,等把这东东弄顺了,当个开发板玩.

楼主:
请问studyplacefor能不能提供点菜机的安装程序或者是基本本JJ的CE5.0镜像,这样搞错了还可以返回来,继续研究....

楼主:
2440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
没见过点菜机的路过!真能山寨出一台来吗?

网友:
不知所云

楼主:
要想获取BOOTLOADER信息,得引出这个JJ的串口线。见图中红圈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获取BOOTLOADER信息,得引出这个JJ的串口线。见图中红圈部分。

屏资料找到没有

楼主:
屏是WX3500F-20#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是WX3500F-20#03

哦,我的屏是WX3500F-M21#01,跟原理图比和搜索结果看应该是WXCAT-35TG6这个屏,但是就是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的屏是WX3500F-M21#01,跟原理图比和搜索结果看应该是WXCAT-35TG6这个屏,但是就是没有资料。 ...

其实,有这个引脚图就够了。

网友B:
谢谢,主要是怕时序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主要是怕时序有差别。

你一定要时序的话,你可以拿一个TQ的程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2012-07-24):
有空交流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交流下,楼主

可以的,上面的测试线要用12PIN的0.5MM间距,引出至一个转接小板,整成2.55MM标准间距,这样你想咋接就咋接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的屏是WX3500F-M21#01,跟原理图比和搜索结果看应该是WXCAT-35TG6这个屏,但是就是没有资料。 ...

WX3500F应该是台湾的厂商出的屏,正联系厂商中。。。。

网友:
还用研究?
买个安卓平板就行了,便宜

网友:
有个群大家一起 交流下吧 61718154  注明 点菜机

网友:
楼主,这个屏的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我也是找不到

楼主:
h dm 上面不是有吗?看贴子不认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