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7 屏摔坏了,哪里有配?推荐块同档的国产表也可

楼主(2012-06-23):
fluke 17用了十几年了,很顺手。昨日帮邻里修对讲门铃线路从2.5米高处摔下,屏倒是没碎可惜漏夜了(两片玻璃分离了)。、听说速度比现在的17b要快,不舍得扔。能配到屏的话最好。
如果配不到显示屏,重新买表的话,同档次速度差不多的国产表有哪些?请推荐一块,谢谢~

楼主:
优利德 ut61E  速度跟 fluke 17比 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A:
有块国产 4又1/2位的表,自动量程的,应该是同款IC的,液晶屏应该通用,功能正常。你回去测量一下液晶屏幕尺寸,我也拆开看看是否尺寸一样,同款IC的液晶接口应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块国产 4又1/2位的表,自动量程的,应该是同款IC的,液晶屏应该通用,功能正常。你回去测量一下液晶屏幕 ...

尺寸是70mm*42mm  上下都有引脚。

芯片上写着:
fluke 921601
10 98

网友A:
哦,那应该不合用,让你白高兴了,记错,屏幕应该是3又3/4位的,富晶牛屎芯片,单排脚。15b 17b 还接近点。
你的屏幕是4又1/2位的,当成3又3/4位用,只能找同款坏版的表替换了,好东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应该不合用,让你白高兴了,记错,屏幕应该是3又3/4位的,富晶牛屎芯片,单排脚。15b 17b 还接近点。 ...

哦,好吧,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8-11-04):
unit的还可以 !!!!!!!!!

网友:
重新买吧,又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