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83S的使用

楼主(2012-06-23):
请教: 我使用IR2183S驱动MOSFET 半桥, HIN, LIN是短接, 当HIN, LIN 是0V时, HO是0V, LO是14.3V(VCC 是15V), Vc 是14.5V(C 是跨在VB和VS间的电容,  当HIN, LIN是5V, LO是0V, 但HO 在1S内从14V降为0V, 再量Vc也是0V, 从厂家资料上看,应该此时HO应保持在14V. Vc也应保持, 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2183是反向的,利用自举原理老驱动半桥,必须是下管先开,自举电容充电,然后上管才能开通

楼主:
我现在情况是输入底电平,下管导通,电容充好电,然后 输入改为高电平, 下管截止, 上官导通, 但电容电一下变为0. 这正常吗?
我用过HIP4086A, 它电容一直处于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情况是输入底电平,下管导通,电容充好电,然后 输入改为高电平, 下管截止, 上官导通, 但电容电一下变为 ...

都是自举原理,怎么可能英特希尔的一直在充电呀

楼主:
我的请况是当HO输出高电平是, 电容上的电压是一直保持的

楼主:
上面我指的是HIP4086A, 但IR2183S却向反, 虽然HIN是高电平, HO变高电平后,1S内马上变为0V, 上管也就截止, 然而我要的是,当HIN是高电平, HO变高电平,上管一直导通直到HIN变为低电平. 如果IR2183S不行, 请帮我推荐其他的芯片,谢了!

楼主:
我要耐压10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