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为什么没有5V的???这次准备用LGT,没有5V的只有放弃

楼主(2012-06-23):
为什么 为什么

还有  大家已经用于生产的 来谈谈 LGT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5V 不能成为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不能成为原因吧?

大错特错 当然成为原因

比如供电是12V,用7805勉强能行  降到3.3V  会导致压差过大  增加成本

同时  5V单片机带负载能力也强吧

你是没做过项目吧                    甲方恨不得 能省任何一分钱

你做几个项目就知道了

楼主:
同时客户  要求  某个IO口 输出  5V,4.8V  2.5V

你3。3V的单片机 怎么搞 ????????????????

增加器件就是增加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错特错 当然成为原因

比如供电是12V,用7805勉强能行  降到3.3V  会导致压差过大  增加成本

呵呵,LZ说话最好注意下语气,别把花生兄得罪了。。。

网友:
个人感觉5V不能少,另外花生可是大家哦!

网友:
lz霸气外漏啊... 没做过项目的人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错特错 当然成为原因

比如供电是12V,用7805勉强能行  降到3.3V  会导致压差过大  增加成本

带负载能力与工作电压无关,只与MCU的IO驱动电流能力有关。7805的发热与压差及输出电流是相关的。

5V产品年底会推出。

网友:
不支持5V不是致命的问题,但是确实会损失一些客户和潜在客户。但是相信LGT的公司和研发人员自有他们自己的市场定位,咱不需要为此担心,不适合可以选其他嘛,呵呵。哪天LGT有了合适的型号,再用也行啊。

网友:
明显功力不够。

楼主:
SORRY了    语气不好

不过  个人觉得 5V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   用5V能省很多事

网友: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花生兄弟做的项目绝对比你看的还多!
如果电压原因只能证明你功力不够!
哎,现在的人没有几分本事,喷人倒是一流。

网友:
如果电压原因只能证明你功力不够!--------------这跟功力有关吗?搞个电平转换谁不会?
哎,现在的人没有几分本事,喷人倒--------------哪喷了?

网友:
我觉得5V确实不应该成为原因,现在3.3V是主流和趋势。很多芯片都推出了3.3V的版本。而且3.3V的功耗更低。楼主当然有权利因为电平问题而放弃某款芯片,但是芯片的厂家绝对比你眼界开阔。现推出3.3V的芯片一定是因为这个更加主流。

网友:
楼主只是想找5V的片子用用,对于他的应用,5V的应该会方便很多,并不是说3.3v的片子楼主就不会用了。
讨论技术问题,为何带着偏见评价一个人?
3.3v是主流不错,但不是说5V就没有需求是吧……8031,,80386不是还有人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错特错 当然成为原因

比如供电是12V,用7805勉强能行  降到3.3V  会导致压差过大  增加成本
大错特错 当然成为原因

比如供电是12V,用7805勉强能行  降到3.3V  会导致压差过大  增加成本

同时  5V单片机带负载能力也强吧

你是没做过项目吧                    甲方恨不得 能省任何一分钱

你做几个项目就知道了

说下俺的不同意见:
1、带负载能力要根据你的需求考虑。。。也不见得5V单片机就一定比3.3V的强。。
2、单片机自身的耗电都很小的,大点的也就是十几mA。12V降压到5V,既然你说7805勉强能行,那么3.3V是否可以你算过没?
3、项目俺做的不太多,每年也就是1~3个。
4、如果你那么在意成本,干脆选台系、日系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下俺的不同意见:
1、带负载能力要根据你的需求考虑。。。也不见得5V单片机就一定比3.3V的强。。
2、 ...

花生心态很好。
从个人角度出发,5V存在有其道理,但是3.3V完全可以替代。可能有以下人愿意用:1.习惯 2.感觉抗干扰能力会强一点 3.与5V外围容易配合使用 4.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能力与工作电压无关,只与MCU的IO驱动电流能力有关。7805的发热与压差及输出电流是相关的。

5V产 ...

我覚得出5V是一定要搞的。

我要做的项目也是12V供电的,5V成本会降不少的。

要用LGT,本就是看着它的低成本去的。用3V的,成本把LGT的低成本优势弄没有了。

希望你们能早日出5V的,我好大量的替換原来的ATTiny2312的。

网友C:
一个1117估计没多少钱吧 ,不过成本确实在一些项目是王道

5V还是有必要的  很多外围采用5V的  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117估计没多少钱吧 ,不过成本确实在一些项目是王道

5V还是有必要的  很多外围采用5V的  成本也低 ...

好多場合是12V或者15V供电的。

 压差太大了,器件燙的厉害的。

网友:
为何非得用78XX或1117系列的

网友:
12V / 5V 用78xx 功耗一半以上都在78xx 系统能效极低
系统的功耗 也是设计时候必须考虑的 不光光是IC的成本

网友:
lz,说个笑话,你若现在去买PC,非要求5V的CPU,那大约只有选择386或者更早型号了,当然也必然买不到了。

低压、高速,集成众多外设,这是单片机潮流。好像细线宽的技术不能允许高电压?至少英特尔之流的产品都如此。

网友:
不支持5V流失的是像我这样的个人客户吧。

网友:
项下

希望早日出来的。

网友:
好吧,一个现象大家争得这么凶。
新手菜鸟,围观中。

网友: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争取一步一步改进。

网友:
我也希望有5V的,有个低端应用是3颗电池,不需要稳压,希望从3.3V到5V都可以工作,最大限度利用电池能量。貌似新出的MCU都可以?为什么LGT不可以?

网友:
内部集成ULDO,下面开个开个PAD, 12-1.8V随便用不更好?

我从来没有为MCU的电压烦恼,因为1117有1.8,2.5,3.3,5.0

网友:
这个帖子里都是些 金牌会员 膜拜下!
我觉得说什么是主流是没有意义的,学习和做产品当然不一样,学习学新的技术,但是做产品是看需求和成本的。

网友:
回应一下标题。放弃吧。

网友:
围观,的确部分项目对器件成本相当敏感,一个1117 国产的不到两毛,一般应用无所谓,有些项目,说得实在点,一个贴片电阻多少钱,0603的,都是能省就省,因为消费类电子量大,对成本非常铭感,另外,大部分常规器件还用的比较老的型号,都是以5V为主,与3.3V之间多了电平匹配,又得多用几个电阻,都是很在意的。LGT出5V的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
用供电电压当拦路虎不至于,降低成本就用稳压管降压的方式,成本够低,电路够简单。

网友:
其实我觉得,供电支不支持5V无所谓,但是5V容忍的开漏IO还是有的好,这样和5V系统对接才比较方便。这点STM32做得不错。

网友:
我那片做实验的LGT,直接用锂电供电,一个月了,没挂。仅供参考,请勿效仿。

网友:
其实可不可以跟AVR带L的支持3V到5V的器件呢?

网友:
5V供电,这个不是关键,主要的是和外围器件的接口,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串一个大一点的电阻就行,不过现在5V的外围芯片也是越来越少了,还是学习用新的器件是王道

网友:
芯片的电源高低与芯片生产工艺和单位面积上门的数量及层数有一定联系,以后电压可能会越来越低。

网友(2012-12-29):
我觉得做2.4-6v这范围都能正常工作是最好的。很多ic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
很多场合,用5v还是有他道理的,抗干扰好一些,外伟电路好达陪一些,价格便宜一些
比如说变频器,infineon(前身是西门子)出的Xe164是5v的,富士出的m3内核的FM3是5v的,这些都是针对电机控制的MCU

网友(2013-02-17):
LGT已经接了5V测试,目前工作正常。
http://www.amobbs.com/forum-989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