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o⊙ )哇,关于安装螺旋桨

楼主(2012-06-23):
本人四轴新手一枚,前两天购机一台,货到,开始安装,结果螺旋桨一转就飞了!螺旋桨自己飞了 我的四轴螺旋桨连接方式如图

另有如图零件四个,不知安到什么地方

哪位大侠救我

网友A:
螺旋桨不错呀,自动飞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不错呀,自动飞行啊

网友B:
两幅图分别是两种桨夹,用哪种都行。
我用第一种
将第一幅图中下面的套在电机轴上
再套上桨
然后将上面的栓拧紧

网友C:
这个照片,眼都花了

网友D:
第一个可能装反了,第二个是保险式的,用皮筋扎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照片,眼都花了

练练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可能装反了,第二个是保险式的,用皮筋扎上

(⊙o⊙)嗯,安好后我昨天试飞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幅图分别是两种桨夹,用哪种都行。
我用第一种
将第一幅图中下面的套在电机轴上

昨天下午试飞,四轴四桨启动不同速,后来四桨都转起来了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迅速关掉遥控,结果桨不停,打断了一只桨

网友B:
当出现意外不要立即关闭遥控器,而是应该将油门拉至最低
打断桨对于新手来说很正常
所以我给了你很多备用桨
不知道你安装时是否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安装的,X飞行模式对正桨反桨的位置有要求
起飞前一定要做好起飞检查,不要急于试飞
调试是一项细活,慢慢来
离地前转速不一,可以通过遥控器调中旋钮微调。但其实四轴有自平衡能力,离地后,如果处于不平衡态,飞控会自动调节各个电机的转速,使飞机动态平衡
如果对遥控器操作不熟练,可以先试试模拟器
需要注意的是,飞行器的遥控器可不像玩具汽车的遥控器,立即关闭遥控器,可不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出现意外不要立即关闭遥控器,而是应该将油门拉至最低
打断桨对于新手来说很正常
所以我给了你很多备用桨 ...

网友:
给你个链接
http://bbs.mx3g.com/thread-154530-1-1.html
试试现在电脑上练习

网友: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hlight=%CB%C4%D6%E1
入门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试飞,四轴四桨启动不同速,后来四桨都转起来了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迅速关掉遥控,结果桨不停,打 ...

不是关控,而是将油门关掉。你操作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关控,而是将油门关掉。你操作错了。

(*^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出现意外不要立即关闭遥控器,而是应该将油门拉至最低
打断桨对于新手来说很正常
所以我给了你很多备用桨 ...

有没有自稳能力得看飞控吧.....

网友F:
反桨的旋转会因为惯性导致螺帽松脱,一定要上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桨的旋转会因为惯性导致螺帽松脱,一定要上螺丝胶

原来是这样,O(∩_∩)O~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