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电机的控制方案,大侠们进来支招啊

楼主(2012-06-23):
如题:项目要求是控制十几个电机的协调动作
大概有十个直流电机,8个步进电机
大部分要求能同时正反转和调速
步进电机部分要求能精确控制,我还需要通过光栅尺做反馈吗/?
大侠们有什么建议?主要是需要的I/o比较多。
51?AVR?OR STM32 外扩IO
还是PLC ?DSP?
大侠们多谢了,看不明白的话我再修改。最近比叫头疼…………
有现成的方案的话也行

楼主:
没人吗?自己先顶了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A:
楼主:你控制的什么机床,要这么多电机

网友B:
关键要看楼主对电机的控制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C:
最近也是被多路电机的正反转问题搞得很头疼!同样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控制的什么机床,要这么多电机

几个人一块设计的一个自动化设备,需要很多电机同时协调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是被多路电机的正反转问题搞得很头疼!同样求助

呵呵,有机会交流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要看楼主对电机的控制有什么具体要求

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有几个只要正反转,有几个精确控制行程,IO问题比较严重,还有产生多路PWM的问题

网友D:
这个东西一般的一块芯片解决起来有点难度,最好是多块主板协同作业,来控制,但是不知道对实时性的要求程度了!!!

网友E:
有点象流水线

网友F:
楼主。用c8051f是可以的。首先要知道有多少个步进。每一个步进分给他一个定时器。定时器不够用的话可以考虑复用。你总不可能那么多个步进一起同时运动吧。?我现在就用一个c8051f340控制6个步进。一个变频器。对你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网友G:
楼主哇,这个还是用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一般的一块芯片解决起来有点难度,最好是多块主板协同作业,来控制,但是不知道对实时性的要求程度 ...

几个主机协调作业的话那他们之间的通讯用什么形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象流水线

就是一个车床,只是功能比较复杂罢了,不知道有什么现成的方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c8051f是可以的。首先要知道有多少个步进。每一个步进分给他一个定时器。定时器不够用的话可以考虑 ...

恩,我想用c8051外扩IO的方式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哇,这个还是用plc吧

PLC太贵了,这个对成本控制的比较…………不知有没有专门这样的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H:
建议多主机形式。不然以后硬件更新都累死你。

我一般是一主 多从机,这样在软件上好控制,

网友I:
用FPGA呀,发脉冲,PWM,多IO,实时性,都是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多主机形式。不然以后硬件更新都累死你。

我一般是一主 多从机,这样在软件上好控制, ...

请问一下主从模式用什么通讯方式呢?能否指教一二?有例子的话能否发到我邮箱53278374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FPGA呀,发脉冲,PWM,多IO,实时性,都是强项。

考虑过FPGA,但不是我强项,准备最后采用这个方案

网友:
建议做成相同模块做从机,然后用一个主机控制。

网友:
PC+PCI运动控制卡方案 不过价格会比较高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自己设计的运动控制卡 DSP做的,每个DSP控制一个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主机协调作业的话那他们之间的通讯用什么形式呢?

modbus总线或者是can总线!

网友:
我控制过20个电机的   可以分别控制正反转  也可以一起控制,我是595扩展IO;  步进电机我也弄过几个一起控制的,方法是主从模式

网友:
主从模式可以用串口,一个芯片发数据,其他都负责接收比较容易

网友:
STM32+CPLD/FPGA,一切OK,基本上所有的模块都做过。

网友:
主从模式,一般距离远的,可靠性要求高的,数据量不大的 用CAN。
一个PCB 或者一个控制箱的 可以考虑用23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多主机形式。不然以后硬件更新都累死你。

我一般是一主 多从机,这样在软件上好控制, ...

这个方法好,嘿嘿

网友:
用LS单片机,支持SVPWM/PWM,还有多核,可以同时独立控制多个电机。需要详细资料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QQ:66474360

网友:
电机好好玩,学习了